[STM32F4] 求助大神们,用stm32f407进行简单图像处理问题

楼主(2015-11-19):
我用ov7670摄像头采集到的图像上有3个点组成一个直角坐标系,在这个坐标系中有一个随机运动的点,我要怎么才能识别出这个随机运动的点的位置呢(相对坐标系的位置,每一幅图像这个点有一个固定位置),求助下各位大神给我推荐下资料,算法之类,图像处理这些完全没弄过,谢谢了

网友A:
你拍张照片上传上来看一下。

网友A:
给你讲一下基本的思路。
1.首先是把这4个点提取出来,所以前提是要让这4个点与背景色有较大的色差。 这时可以进行一个叫 二值化的处理。最基本的二值化方法是选取一个阈值X,如果大于X,则当前像素点为255,低于则为0.这样就得到一张黑白图像。
2.得到的这张黑白图像,如果不是在非常好的情况下,通过会存在一色噪点,所以需要通过 膨胀和腐蚀的方法来去噪。
3.上2步做完,可以开始算法处理了, 找出这些点。 虽然说是点,但在得到的图像中,是很多个像素点组成一个点。这时就要需要用到 连通分量 ,把连在一起的点标志为 点1,点2,点3,点4.  这样来得到4个点的坐标。
4.拿出张白纸,你知道了4个点的坐标,如何求相对位置就动动你的脑筋了,这步骤相比前面3个步骤要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讲一下基本的思路。
1.首先是把这4个点提取出来,所以前提是要让这4个点与背景色有较大的色差。 这时可 ...

谢谢大神啦,这样我就目标明确了,:handshake,项目里用stm32f407只有197Kb RAM, 采集图像进行处理的话我是不是还要扩展RAM,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啦,这样我就目标明确了,,项目里用stm32f407只有197Kb RAM, 采集图像进行处理的话我 ...

是的

网友B:
stm32f407的资源无法满足这个设计要求,必须改用更高性能的MCU、DSP或者FPG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tm32f407的资源无法满足这个设计要求,必须改用更高性能的MCU、DSP或者FPGA

f407加上外扩sram,是足够做一些简单的图像处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m32f407的资源无法满足这个设计要求,必须改用更高性能的MCU、DSP或者FPGA

他没说容许的多少时间处理一帧,先假设差不多意思就行。   只要内存够,时间也不会太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