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afe222

楼主(2015-11-19):
本人正在调试该款单片机的SPI通信,但是datasheet 里面有的寄存器比如UCB0RXBUF,但是在msp430afe222.h中找不到该寄存器,导致程序编译错误,望大师们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个mcu只有一个USART0,没有其他串口模块的

网友A:
估计你看的是MSP430x2xx Family User's Guide (Rev. J)  ,这个是针对整个系列来讲的。

网友B:
很可能就是灰哥说的,如果你不放心的话,可以全局搜索看看,UCB0RXBUF这个寄存器在哪定义了

楼主:
那我想既用SPI又用UART功能,SPI传输后,然后用UART发给PC,这个怎么办呢,大师们,求指导,谢谢

网友C:
是不是可以用模拟SPI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可以用模拟SPI

你用过模拟的SPI吗?有例程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