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AN3155的isp协议有个地方看不懂

楼主(2015-11-19):
今天在看stm32的isp下载协议,an3155
里面写到:针对每条命令,主机都会发送一个字节及其补码(异或结果 = 0x00)
但是后面的具体命令却不符合
比如read memory命令
发送的是:0x11 0xEE,
而0x11^0xEE=0xFF,不等于0x00啊。
请问我哪里想错了。

网友A:
好像所有的异或结果都为0xFF。
可能是中文翻译有些问题,是说与0x00进行异或?

网友B(2018-05-23):
楼主能分享一下AN3155的isp协议。

网友C:
把你说的那一段截图贴来看看。

网友C:
或者直接把那个文档发来,有可能是你转述错了

网友D(2021-03-21):
我也觉得是文档写错了,其实校验和分两种,一种是命令字或只有一个字节的数据的检验和,这种只有一个字节,由于这个原因,检验和就没必要"异或结果为0x00"了,因为如果要"异或结果为0x00",那就是连发两个一样的命令字节(一个数异或自己才会结果为0x00),失去的校验的明面意思了, 由此校验和选用补码的方式(不再是异或结果为0x00了,而是0xff), 还有一种就是多字节的,就是真正的异或结果为0x00的(数据+校验和结果为0x00, 不是单数据异或结果为0x00, 其实意思就是数据的异或结果为检验和,因为数据的异或结果再跟检验和异或那肯定是0x0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