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Keil转IAR Image$$RW_IRAM1$$ZI$$Limit

楼主(2015-11-19):
各位大神,

我在转一个keil工程到IAR时,发现keil工程里头有这样的定义
extern char Image$$RW_IRAM1$$ZI$$Limit[];
编译后是这样的错误
Error[Lp003]: reference to undefined special symbol Image$$RW_IRAM1$$ZI$$Limit
请问这个该如何转成IAR格式呢?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通常是代码是通用的,配置是不同的,在头文件里定义了在不同编译器下的宏识别。

网友A:
在keil中,这个变量由编译器自动生成,表示bss数据清零段最高地址(也可能最低),你可以查看一下工程中用到这个变量的用处,iar不一定支持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