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仿真不了 gd32f103

楼主(2015-11-19):
keil 仿真不了 gd32f103 。能够进入仿真界面,但打上断点后,程序不会停在断点上。变量的值也没有改变。

网友A:
会不会还没运行到那一个语句呢?

网友B:
这个keil是基本的开发软件的,检查下你的硬件设计的。。

楼主:
已经解决,是芯片选择的引导模式选的不对。应该选主FLASH存储器。

网友C:
这个检查下你的程序代码的

网友D:
这个觉得有点不可能的吧,检查下硬件连接的。

网友E:
应该可以吧
检查下你的调试工具选择是否正确

网友F(2020-02-18):
请问问题解决没?我也遇到了,寄存器无法读写,显示的都是0

网友G:
用的什么仿真器?JLink 吗?

网友G:
那 ST-link 是不行的啊?别犯糊涂

网友H:
这个界面一进来就和其他的不一样。原来是2015的/蒙了。

网友I(2020-03-30):
只要仿真器OK,应该就是可以进去仿真的,除非你开看门狗之类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