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r5957的CECTL2的疑问

楼主(2015-11-19):
4-0段中描述是:
参考电阻带0,这个寄存器定义是当CEOUT为0时的电阻串,
难道比较器的输入端的参考值可以随输出值而变吗,有没有哪位大侠使用过的这么厉害的比较器,初次使用,不明白,谢谢了 .

网友A:
没用过这个。你翻翻同系列其他器件的这个寄存器看看

网友B:
我怎么感觉翻译的是,当CEOUT为0时,这个寄存器和tap 0寄存器的值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个。你翻翻同系列其他器件的这个寄存器看看

看了,都是一样的描述,
The voltage reference generator is used to generate VREF, which can be applied to either comparator
input terminal. The CEREF1x (VREF1) and CEREF0x (VREF0) bits control the output of the voltage
generator. The CERSEL bit selects the comparator terminal to which VREF is applied. If external signals
are applied to both comparator input terminals, the internal reference generator should be turned off to
reduce current consumption. The voltage reference generator can generate a fraction of the device V
CC
or
of the voltage reference of the integrated precision voltage reference source. Vref1 is used while CEOUT
is 1, and Vref0 is used while CEOUT is 0. This allows the generation of a hysteresis without using external
components

说的是实现滞回功能,有点难以理解,不过不用这么高级的 功能,先不管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感觉翻译的是,当CEOUT为0时,这个寄存器和tap 0寄存器的值一样。

这个tap是带的意思. 反正写的不规范,一下用ladder来表示,一下用string来表示,一下又用tap来表示,搞的都晕了.

网友A:
:Q
估计是作用不一样,所以用了不同的单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