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禁用RST脚后,无法下载程序。

楼主(2015-11-19):
MCU: STM8L152M8 ,  程序中上电后禁用RST脚(RST用做普通IO),烧录程序时不成功,一般第一次烧录程序时,提示FLASH烧录成功后,校验时提示无法连接器件。如图: {567D2D62-4723-4234-9BBB-6927797E0CC2}.bmp
此后如果不下电,就再无法烧录程序,重新上电后又如第一次烧录,可以烧录但校验失败。

求教大神,此问题怎么破??

网友A:
NRST 脚配置成普通IO口后,只有上电复位和其他的内部复位可以让MCU复位。
你看看烧录工具里有没有相关的设置。

楼主:
顶顶。
用ST-LINK通过STVP烧录,没有找到相关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