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产生方波的方法统计?多多益善

楼主(2015-11-19):
最近在做调研,关于方波的产生方法!!大家有什么方法都拿出来分享分享吧(把这个方法带来的问题或优缺点也说一下)!!这也同时方便其他人学习!!

网友A:
这个范畴太广了,要看需要产生什么频率,什么幅值的方波,是否可以调节等等。实现方法也可以从简单的单片机IO管脚控制,到PWM波,以及555定时器,或者是纯硬件的方式等等。

网友B:
成千上万种都数不完, 一百万种都有可能. 略举一二:
1, 最土最土的是用人来拉电灯, 抱着收音机听报时, 晚上7点整开灯, 早上7点整关灯; 也没规定频率;
2, 用小**啄米闹钟, 抬头为1, 低头为0
......

网友C:
振荡器必有电源,否则不可能工作。
如果电源是电流源,那么最简的振荡器只需要两个元件。但这种最简振荡器生成的却不是方波,需要整形后才是方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成千上万种都数不完, 一百万种都有可能. 略举一二:
1, 最土最土的是用人来拉电灯, 抱着收音机听报时, 晚上7 ...

以前有一种钟用电池,但却不是用石英晶体定时,而是用摆轮游丝。这种钟摆轮上有块小磁铁,和一个双绕组线圈以及一支三极管构成机-电振荡器。这也应该算一个。
当年约瑟夫·亨利发明了电铃(去掉铃就是蜂鸣器),这绝对应该算一个。那个时候,别说电子器件,连绝缘导线都没有,约瑟夫·亨利是用绸条包铜线自己制作的绝缘导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以前有一种钟用电池,但却不是用石英晶体定时,而是用摆轮游丝。这种钟摆轮上有块小磁铁,和一个双绕组线 ...

嗯,交流发电机以过零点为界整形,算一个;还有二冲程内燃机的进排气管道气流相位差也是180度(可用来推动拨叉)也算一个

网友B:
还有招财猫(电磁摆):lol

网友B:
翹翹板都出现得太晚了,定点观查, 日初出海平面与日全落海平面才是地球上的老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