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用电池给备份奇存器供电,耗多少电?

楼主(2015-11-19):
请教各位大神,数据保存在备份奇存器,电池给BAT脚供电,RTC不工作,掉电后,电池消耗多大电流呢?

网友A:
实际测量吧楼主!

网友B:
手册上有,一般几个微安

网友C:
掉电后,还有啥工作模式呢,耗电的东西多了,看你如何选择,要评估,可以去使用STM32CubeMX。里面有个功耗评估的标签,你可以按照你实际的掉电场景来设置,它会给你评估结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上有,一般几个微安

手册上只有Low-speed oscillator and RTC ON的电流值,没有晶振不运行、RTC不运行的电流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手册上只有Low-speed oscillator and RTC ON的电流值,没有晶振不运行、RTC不运行的电流值 ...

这个只有实测了,我查了下,大概RTC工作的话一点几微安/MHZ,保持数据的话应该不会太高频率,按1MHZ,2uA,也就是说,两节5号南孚电池2200mah,基本够能保证125年,到那年,就算南孚电池能等,怕你我也等不到了,所以楼主,你这是什么应用一定要求追究RTC不工作下的功耗呢?如果应用这么苛刻,那你那边应该完全有条件实测一下了,也发上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只有实测了,我查了下,大概RTC工作的话一点几微安/MHZ,保持数据的话应该不会太高频率,按1MHZ,2uA ...

倒不是苛刻,因为要保存一些数据,想从外置rtc的电池供电,所以想查查电流,才好选择电池容量

楼主:
外置rtc才几百nA,如果保存数据要几亳安,那就太大了,想选用cr1220的电池

网友D:
引用 楼主:
倒不是苛刻,因为要保存一些数据,想从外置rtc的电池供电,所以想查查电流,才好选择电池容量 ...

保存一些数据,从外置RTC供电,你说的这个数据是存在那84个字节中吗?那使用官方提供的功耗参数不就刚刚好吗?

网友E:
那要看你使用电池时你芯片的功能与频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