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link固件升级失败后如何重新烧写

楼主(2015-11-19):
今天购买了GD公司的32f207ik的评估板,测试了下没什么问题,后用GD-Link Programmer.exe烧写程序也ok,不小心对下载器进行了擦除,导致现在板载的GD-LINK无**常工作,看板子上有个SWD接口,不知道下载器的更新固件从哪里获取,如果用J-LINK对GDlink烧写不知是否可以,芯片选择stm32f103是否可以,有知道的麻烦帮助下,谢谢

楼主:
现在用j-link也可以下载烧写程序,但是10x没有的外设工程就无法下载了,不知道用10x的下载配置文件是否可以,有没有影响,有经验的网友帮帮忙,谢谢

网友A:
对下载器进行了擦写?这个需要换一个下载器的了

网友B:
按道理来讲不会擦除板载GD-Link的固件啊,楼主是怎么操作的,方便讲一下吗?
目前来讲,GD还没有提供出板载GD-Link的固件下载。

网友C:
我有备份的GD-LINK固件。

网友D(2016-11-14):
谁有GD-link固件,发一份呗。yanliang1059285274@163.com

网友B:
如果是板载的GD-Link的话,不要对它进行解除读保护之类的操作,会清除其中的代码的。

网友A:
这个选择合适的下载烧写其还是很关键的。

网友E:
这先检查硬件上的设置的是否OK

网友F:
可以看下你的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G:
最简单的办法全部卸载的,在重新安装升级加载的

网友H:
这个就找专业的技术人员做的,不要盲目的去整

网友I:
这个一般都是重新卸载的在安装在升级的

网友J:
安装哦驱动精灵啥的,看自动能找到的不

网友K:
和写普通芯片的程序一样啊

网友L(2022-10-26):
引用 网友C:
我有备份的GD-LINK固件。

可以发一份嘛谢谢 1105064547@qq.com

网友M:
不要对板载的GD-Link进行解除读保护之类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