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学用的最多的仿真软件是什么?

楼主(2015-11-19):
各位同学用的最多的仿真软件是什么?
多选投票: ( 最多可选 2 项 ), 共有 237 人参与投票

网友A:
multisim proteus 最多

网友B:
labview+multisim别的没用过

网友C:
EWB,貌似就是早期的multisim?

楼主:
引用 网友C:
EWB,貌似就是早期的multisim?

对,其实EWB也是基于SPICE,

网友D:
proteus+multisim, 不过仿真只能是保证基本原理电路可行,实际使用时还需要改正很多地方

网友E:
我只会EWB,别的没学会。
仿真是指定模式的电路实验,但是,真电路没有指定模式,所以
仿真≠真。仿真通不过,真电路更不行,只能作为真电路实验的
前期筛选。或者游戏。

网友F(2016-01-04):
感觉电路仿真软件只在教学中有意义。

网友E:
几个核大国都用仿真测试核爆。

网友G(2016-03-10):
新手没用过仿真,想知道所有的仿真中厉害的有多真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新手没用过仿真,想知道所有的仿真中厉害的有多真

你有多厉害,就有多真,

网友H:
proteus怎么设置不显示全部元件的标语,D1,G1,R1等

网友I(2016-04-11):
Micro-Cap !!! 最新版本 11.0.1.6,用过才知道好~~~

https://bbs.21ic.com/icview-1446984-1-1.html

网友J:
用QQ最多

网友(2016-10-24):
朋友们,有做功放设计的朋友们么?可以代带我好么,谢谢

网友K:
几个核大国都用仿真测试核爆

网友L:
很少仿,如果要的话还是喜欢multisim

网友M:
只接触过 proteus

网友N(2016-11-23):
偶尔用matlab。。。但大部分是自己直接上实物。

网友O:
我还以为我一直记写错了
modelsim+isim

网友P:
隔壁通信的老师选择应multisim,做设计时还好,仿真基本原理,到现实电路就要考虑很多细节。

网友Q:
都不会用

网友E(点评):
你的博名有意思,是16戒?64戒?88戒?还是四师兄?

网友E(2017-02-26):
附件波形谁都知道,是微分输出波形,那么是什么电路产生的?
不是挖坑,是要引出有关仿真的事。

网友E:
  仿真软件制作者将许多模电的知识原理弄成函数,只要将设计思路按照它的模式搭建电路,就可以知道结果和利用其模拟仪表分析,而你可以对过程和原理一无所知。自己看书,该花多少时间和精力!如何看待仿真,楼上已经说了不少。
   上述微分波形来自电容+电阻微分电路,以前不知还有其它,有一次仿真,才发现电阻+电感也可以微分,后来上网查,才知道确实如此。这想说明,可以通过仿真学习模电知识,尤其对于自学者,不过要常与人交流,及时纠正错误。

网友E:
积分也是如此,电感与电容一样是储能器件。

网友R(2019-02-08):
模拟TINA,电路ADS,天线HFSS。

网友S(点评):
HFSS真的是神卡,差一点的电脑仿真一个小时结果最后还是卡死机

网友T:
用ADS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