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051的BUG

楼主(2015-11-19):
我在使用STM8L051的TIM3 PWM时发现,这东东是8位的而不是DATASHEET上所说的16位。CC1H这人寄存器没有卵用。设置这个寄存器对脉宽没有任何影响。花了我一天的时间!!!

网友A:
如果这那爽那样肯定是寄存器写错了,这么多的TIM,肯定不可能都是16位,通常只有一到两个是,其余都是8,手册也有错的,看看有没有勘误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那爽那样肯定是寄存器写错了,这么多的TIM,肯定不可能都是16位,通常只有一到两个是,其余都是8,手 ...

这东东不做为PWM使用就是16位的,勘误表也没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