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DSP测电量

楼主(2015-11-19):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使用电压电流传感器

网友B:
测电流的不太好找的,测量电压的到时比较容易。

网友C:
F28335的ad测量电池电压电流.这时需要隔离

没明白,什么隔离

网友D:
有条件隔离是最好的
个人建议你使用传感器   不要直接接入ADC接口
如果要接入   请做好保护  钳位等处理
有想IN219等芯片   直接用IIC接口读取   还可以进行多种电源的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条件隔离是最好的
个人建议你使用传感器   不要直接接入ADC接口
如果要接入   请做好保护  钳位等处理 ...

我用的外部AD,有隔离,然后通过SPI通信,只是貌似SPI与AD7280通信有点小麻烦了.

网友:
AD7280好像有一个SPI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外部AD,有隔离,然后通过SPI通信,只是貌似SPI与AD7280通信有点小麻烦了. ...

SPI通信   程序的问题还是硬件麻烦?

网友E:
给你推荐TI的一颗料,ZQ20ZXX family 电量监测计的一款芯片,之前项目有接触过,具体看芯片手册吧,好像是SMBUS总线,和IIC类似的一条总线,两根线就OK了。现在也记不大清了,具体看看TI的相关资料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外部AD,有隔离,然后通过SPI通信,只是貌似SPI与AD7280通信有点小麻烦了. ...

哦,不好意思,没看清楚,你用的是ADI的AD7280。这块芯片好像是带SPI接口的啊,不知道您说的,有点小麻烦是指的????

网友F:
估计楼主是程序出什么问题了

网友G:
AD7280带有SPI接口的,通信应该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不好意思,没看清楚,你用的是ADI的AD7280。这块芯片好像是带SPI接口的啊,不知道您说的,有点小麻烦 ...

是SPI与AD不能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G:
AD7280带有SPI接口的,通信应该不是问题

也可能是我的AD程序没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