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AD627在4-20mA电路中的应用

楼主(2015-11-19):
如图所示 ,请问REF脚能接地吗 ?VCC 3.39,不接输入时候,输出3.39,接入4mA时候  ,输出3.24V; 接入20ma,输出 2.06V,哪里出错了

网友A:
仔细看一下手册吧,手册上的用法是5V供电,4mA时输出5V,20mA时输出2.5V;你的供电电源只有3.3V用法上有差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一下手册吧,手册上的用法是5V供电,4mA时输出5V,20mA时输出2.5V;你的供电电源只有3.3V用法上有差 ...

:handshake你好 请问在什么地方 我接5V也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请问在什么地方 我接5V也不对

晚上下班后回去帮你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晚上下班后回去帮你仔细看看~

:handshake谢谢  AI_ 接地 好了,之前测试的时候不行,环境搭建上和工具上混乱了些,放大5倍正常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AI_ 接地 好了,之前测试的时候不行,环境搭建上和工具上混乱了些,放大5倍正常  ...

哈哈 那就好~~~

网友B(2017-01-12):
24.9K电阻应该接在1和8脚之间

网友C:
感觉你明显正负极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