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请教各位

楼主(2015-11-19):
大家好!有个问题请教各位一下,本人有一块仪表显示屏LED的那种,开机启动后运行正常,就是显示屏乱码。请问各位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谢谢!

网友A:
信息太少了。

网友B:
具体点,给说说现象看看。

网友C:
看看,一般这种情况有可能是接触不好的问题。

网友D:
屏乱码 这个十有**是硬件的问题了

网友E:
会不会是初始化的问题呢??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