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与下载]
FRDM-KF64 学习记录

楼主(2015-11-19):
今天正式开始学习。首先到官网去看看该板子是否有最新的资料:http://www.freescale.com/。当然,论坛上的坛友们也共享了很多资料。
       我们首先要看的是器件的错误修订手册:看看自己手上的板子以及其资料是否是最新的。       首先如下图,我们可以发现以前版本的原理图的IIC引脚是相反的,

       可以看到,J2的SDA引脚对应到了Arduino Uno3的SCL引脚了,所以不能直接将两个板子连接起来。
       正确的应该如下边所示:

楼主:
J2插座上第20脚对应的是PTE24,而不是PTE25。
       所以找原理图时一定要看清楚,官网上给了好几份原理图,其中包含修改前的,如下这份是正确的:
      那我们的板子上实际是什么样的呢?

      由图中可以看出,我们的板子是更改后的,即J2插座上第20脚对应的是PTE24。这下子可以放心的叠上你的Arduino Uno3板子了。
      另外,板子上也标明了其版本:700-28163 REV D ,与这份文档上修改计划说的Fixed in FRDM-K64F board (700 Assembly Rev B, Schematic Rev D1)一致。

      这份文档的其他更改可以不再赘述。

      学习完错误修订手册,接下来可以学习原理图提供的板子架构图:

      可以看到这块板子主要可以分为两部分:OpenSDA与MK64及其外设部分。
      OpenSDA部分由一颗MK20担当,使用8MHz的晶振,由USB口供电,但是图中没有明确表明是直接5V还是转成3.3V,我估计是后者。另外,OpenSDA拥有自己的JTAG接口,可以外接调试器对其调试。是不是就可以拿着K64F的板子来学习K20呢?不知道哪里可以买得到板子上的小间距的JTAG接线)。
       k64部分也是由USB供电的,与OpenSDA通过UART传输数据,通过K20的SPI与K64的SWD接口进行调试。(但我不知道下载程序时的数据是通过SWD接口还是UART接口传到K64的?)k64同样外接JTAG接口,可以支持第三方调试器。最奇怪的就是K64的外部时钟了,并不是直接在有源晶振上,而是由一个25MHz的晶振驱动Ethernet物理芯片的,然后由该芯片产生50MHz时钟来驱动K64,这样要是这个芯片坏了,K64就不能使用外部晶振了。实时时钟倒是由一个32.768KHz的晶振直接驱动。
      k64的其他外设:
            通过I2C接口连接传感器(加速度计与磁力计);
            一个连接在低漏唤醒的独立按键;
            通过SPI接口连接可选的NRF4L01无线芯片;
            通过UART接口连接蓝牙模块;
            通过SDHC接口连接SD卡槽;
            GPIO驱动RGB LED;
            一个连接到不可屏蔽中断引脚的独立按键;
            其他外引的接口。

        今天先分享这么多。后续计划结合例程来逐个讲解原理图。官方的文档似乎还给出了Allegro版的布线图,哪天装Cadence学习一下人家的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