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请问新唐的芯片支持cmsis-dap调试器吗

楼主(2015-11-19):
今天看到新唐的片子也有cortex 系列的,那么是不是也应该支持cmsis-dap调试器啊?

网友A:
是支持的,只要满足ARM-CORTEX这个内核,调试的接口都是通用 的,这个是ARM自己设计的,没什么问题。

网友:
CMSIS-DAP 是mbed项目的一个子项目, 跟mbed其实关系不大. 是OnBoard(OB)调试工具, 一边通过USB接口连接电脑, 另外一边连接目标芯片的swd/jtag+uart+电源. 本身也就是个M系列的MCU. USB插上后出现三个设备, 主打三个功能:
1. Flash升级, 表现为U盘.
2. 目标CPU UART调试, 表现为USB串口(CDC)
3. 仿真器, 表现为HID设备
其实, USB还有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供电  如果跟目标板绑定, 就像STM系列开发板一样, 这三个功能很有用. 如果纯粹当仿真器用, 可能需要连接不同的开发板, 那么只有uart/仿真器有用.
CMSIS-DAP支持SWD/JTAG, ARM的人马在后面干活, 质量还不错, 但是项目结构和mbed完全不同.

软件支持上CoIDE, MDK可以直接用, swd速度可以上10M, 单步调试飞快, 写flash也不成问题. OpenOCD和pyOCD也能用, ECLIPSE加上GNU ARM Eclipse Plugin调试起来也很方便.

CMSIS-DAP看起来和J-LINK/ST-LINK/U-Link/等等各种Link没什么差别, 但是这货开源, 并且ARM开放了CMSIS-DAP标准, 在其网站可以下载. 个人觉得CMSIS-DAP将来会一统天下.

最后问题来了, 你是否愿意用正版仿真器调试? 多少钱值得入手?

网友:
CMSIS-DAP作为一款针对ARM Cortex-M处理器的调试接口,一般是配合IDE进行调试使用。官方并没有推出对应的编程器应用程序。所以,我们需要利用各种开源工程补足这一缺陷。

工作原理
Cortex-M处理器可以在RAM中运行代码。所以,普遍的做法是通过CMSIS-DAP加载一段RAM代码后,运行这段代码将主机端的HEX/Bin代码下载到器件Flash存储器中。这段代码在不同MCU中虽然大体相似,但是还是有必要做修改的。

PyOCD
PyOCD是我喜欢的工具,完全由Python写成。该工程由mbed驱动。但是其Flash算法源码没有放出,这让人很失望。这意味着它并没有完全开源。拿他的Flash算法和Keil编译的Flash算法相比较,似乎并不一致。目前我在等待mbed社群的答复,看是否有可能开源。

此外PyOCD没有对应UI,只适合命令行和批处理。

CoFlash
CoFlash是中国武汉的CooCox社群的开源工具集的一部分。该工程提供了《CooCox CoFlash Flash编程算法》教程。详细介绍了原理,流程和源码API。有经验的客户可以自行开发其Flash算法,并利用CoFlash进行客制化编程。

网友B:
CMSIS-DAP看起来和J-LINK/ST-LINK/U-Link/等等各种Link没什么差别, 但是这货开源, 并且ARM开放了CMSIS-DAP标准, 在其网站可以下载. 个人觉得CMSIS-DAP将来会一统天下.

网友C:
CMSIS-DAP支持SWD/JTAG, ARM的人马在后面干活, 质量还不错, 但是项目结构和mbed完全不同.

网友D:
CMSIS-DAP作为一款针对ARM Cortex-M处理器的调试接口,一般是配合IDE进行调试使用。官方并没有推出对应的编程器应用程序。所以,我们需要利用各种开源工程补足这一缺陷。既然是ARM推出的,应该支持所有的ARM内核。

网友E:
Cortex-M处理器可以在RAM中运行代码。所以,普遍的做法是通过CMSIS-DAP加载一段RAM代码后,运行这段代码将主机端的HEX/Bin代码下载到器件Flash存储器中。这段代码在不同MCU中虽然大体相似,但是还是有必要做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