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怎么用555计时器制作频率可调,正负对称的方波信号啊

楼主(2015-11-19):
求教,希望可以解答

网友A:
网上有个这样的电路。

楼主:
这个电路仿过,根本行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个这样的电路。

这种我仿过,行不通

将你的仿真电路电路和波形贴出,看看哪里行不通?找找原因。

网友B:
设计一个频率发生器,然后用74HC74接成二分频电路,出来的就是绝对的1:1信号了

网友C:
这个电路仿过,根本行不通

这个电路原理上和实际上都可以,仿真是可以的。
26脚输入,是一个反相滞回比较器,加一个RC就能振荡,我做过电路,能行的。如果负载重,输出可以加个上拉电阻。

网友D:
555有个软件,输出后另一路倒相

网友B:
x谢谢电源蚂蚁给俺加分。。

网友E(2018-08-31):
555好像很难正负对称

网友F(2019-08-24):
为啥我仿真没有正负啊

@captzs :谢谢谢谢大神的指导
不要被K5误导,你的示波器要改在AC档。

网友F:
求大神坛主告知啊

@R2D2 :要用一个最低成本发一个对称方波来代替正弦波
你要这个对称方波干什么?谁说一定要用555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网友H(点评):
不要被K5误导,你的示波器要改在AC档。"
看到沒有,以後需要负电压的,只 ...
你连模电"地"这样的基本概念都没有搞懂。只要将“地”设定在电源的某一点,555芯片输出波形0轴上下幅度就对应,电压10V,地设在3V,就三七开;设在5V,就五五分成。不讲这些,去讲什么型号,不是误导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C1改接到555的GND腳,并且用CMOS型的7555才能轨对轨。市面上很多555模型是错误的,而且未必考虑到双电源 ...

谢谢谢谢大神的指导

网友F:
您好,我想问以下上面那个电路图,输出矩形波的频率与电容电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G:
C1是一端接到THR+TRI,另一端是芯片GND腳,是毫无疑问,因为C1两端的电压,是跟芯片的VCC和GND脚之间內部 ...

您好,层主,我用NE555搭了这样一个电路,显示可以生成正负5V的矩形波,跟仿真出来的正负2.5也有点不一样,一样的参数,一样的电路,跟仿真得到的幅值不一样,但是正负5V是出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NE555电源用正负5v,不会得到正负5V,充其量是正3.6v丶负5v,代表测量有误,除非您用ICM7555。
上上楼说 ...

您好,层主,示波器好像没有DC档啊,正确实没有达到5V有个斜坡,最低大概有个4V左右,在斜坡的顶端大概有5V,再次感谢您的帮助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