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模拟电路设计求解

楼主(2015-11-19):
新人,第一次发帖。有什么不对之处请指正。

如何去实现手机音频输出接音箱,同时又将输出接马达。当手机播放音乐时音箱向同时马达转动。不放音乐时,马达不转动。该电路应该怎么接?
我想用电压放大器先放大输出信号,再用整流器将其变为直流信号,最后接MOS管作为开关去驱动。不知道这种方法行不行。希望各位能给些建议,可以的话把整体模块图画出来。
谢谢!

网友A:
你的电机额定工作电流是多大?
估计需要外接电源

网友B:
个人理解: 驱动音响的电流绝对比驱动马达的电流小~换句话说,手机的音频输出不可能直接驱动马达...只能去控制  马达所在电路的开关吧...  那问题就来了... 你 用的是音乐.....  音乐的节奏,音量啥的...电平都有高低.... 关键就在 开和关的阀值,和对马达有没有速度要求了?  让我想起,摇摇车...小孩子爱坐的那种... 那种速度和音乐是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理解: 驱动音响的电流绝对比驱动马达的电流小~换句话说,手机的音频输出不可能直接驱动马达...只能去 ...

不用考虑马达的速度。只需要控制马达所在电路的开关。手机音频输出电流太想,所以想要先用放大器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机额定工作电流是多大?
估计需要外接电源

电机用额定电压大概是4v的,电流就0点几A的那种小功率电机。

网友C:
马达用比较器,检测到有音乐输出就行,音乐有了马达转,音乐没有了,马达就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马达用比较器,检测到有音乐输出就行,音乐有了马达转,音乐没有了,马达就停。 ...

需要先整流,在接比较器吗?

网友C:
进入放大器的音乐电压并不高,整流不好做,直接比较就行,比较器输出触发可重复触发单稳态,马达开动,延时,中间再没有音乐触发就停马达

网友(2016-02-23):
可以用三级管放大电路来驱动音响。

网友:
好深奥的样子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