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 复合USB设备 WIN10不能全部枚举 急呼USB高手释疑 疾呼香主啊!

楼主(2015-11-19):
各位朋友,我最近在做一个复合USB设备。一个USB组合了USB HID键盘、32M HDD USB硬盘、1.44M A盘和7G 通用U盘。问题是,我这设备在WIN7上跑得的好好的,能枚举,各个盘都能打开存储文件。但在家里另外WIN10系统的电脑上只能枚举出键盘,USB另外3个盘 从BusHound上看,WIN10系统直接不枚举了,这些存储盘自然用不上。 请教各位,这问题咋破?

网友A:
枚举到那个步骤出错?仿真看看程序到那一步出错了!

楼主:
自己挖的坑还得自己填啊。  是描述符里面bInterfaceSubClass : SCSI transparent 这项我设置为0x04了,应该是0x06。 之前其实也是0x06,后来调试A盘时试着更改了这,改了在之前安装过驱动的电脑上还是可用,就忘记改回去。  但是在新电脑 或者已安装驱动的电脑卸了驱动就不行了。    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感谢 @泰山特曲123 的问询。

网友B:
兄弟真牛啊  一下子做这么多的usb设备  cube直接就可以生成的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兄弟真牛啊  一下子做这么多的usb设备  cube直接就可以生成的么?

CubeMX还没有智能到那个程度。目前只能生成初始化代码,连描述符都需要用户自己填写,更不用说这样的复合设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