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f SPI从机模式 硬件NSS 问题

楼主(2015-11-20):
   用stm8spi从模式,硬件管理NSS,SPI配置如下: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SPI, ENABLE);
    SPI_DeInit();
    SPI_Init(SPI_FIRSTBIT_MSB, SPI_BAUDRATEPRESCALER_16,\
      SPI_MODE_SLAVE, SPI_CLOCKPOLARITY_LOW, SPI_CLOCKPHASE_1EDGE, \
      SPI_DATA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NSS_HARD, 0x07);

    SPI_ITConfig(SPI_IT_RXNE, ENABLE);
    SPI_NSSInternalSoftwareCmd(DISABLE);
    SPI_Cmd(ENABLE);
    enableInterrupts();
运行时单片机不进spi中断,是不是我的配置有错,有没有谁用过硬件NSS模式的?如果改成用软件NSS模式是可以进中断的。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没办法解决,最后还是只改成NSS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