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驱动异常

楼主(2015-11-20):
驱动脉冲里有振荡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怎么那么的乱。。。

你这个设置的贷款不太对吧

网友B:
桥式驱动出现这种波,也太可怕了吧

网友C:
把原路图放上来看看吧。
通常是电流反馈调整造成的,
检查你的电路参数是否过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桥式驱动出现这种波,也太可怕了吧

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