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5c6 PC1/TIM1_CH1/UART2_CK引脚冲突

楼主(2015-11-20):
小弟在使用tim1输出4路pwm的时候。出现了几个问题:1、唯独ch1没有输出;2、ch2、3、4,频率本该是1k,结果出来125hz。pwm代码如下:TIM1_DeInit();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TIMER1,ENABLE);
                TIM1_TimeBaseInit(15,TIM1_COUNTERMODE_UP,1000,0);

                TIM1_OC1Init(TIM1_OCMODE_PWM2,\
                  TIM1_OUTPUTSTATE_ENABLE,\
                  TIM1_OUTPUTNSTATE_DISABLE,\
                  Default_Pulse,\
                  TIM1_OCPOLARITY_LOW,\
                  TIM1_OCPOLARITY_HIGH,\
                  TIM1_OCIDLESTATE_SET,\
                  TIM1_OCIDLESTATE_RESET);
                TIM1_OC1PreloadConfig(DISABLE);

                TIM1_OC2Init(TIM1_OCMODE_PWM2,\
                  TIM1_OUTPUTSTATE_ENABLE,\
                  TIM1_OUTPUTNSTATE_DISABLE,\
                  Default_Pulse,\
                  TIM1_OCPOLARITY_LOW,\
                  TIM1_OCPOLARITY_HIGH,\
                  TIM1_OCIDLESTATE_SET,\
                  TIM1_OCIDLESTATE_RESET);
                TIM1_OC2PreloadConfig(DISABLE);

                TIM1_OC3Init(TIM1_OCMODE_PWM2,\
                  TIM1_OUTPUTSTATE_ENABLE,\
                  TIM1_OUTPUTNSTATE_DISABLE,\
                  Default_Pulse,\
                  TIM1_OCPOLARITY_LOW,\
                  TIM1_OCPOLARITY_HIGH,\
                  TIM1_OCIDLESTATE_SET,\
                  TIM1_OCIDLESTATE_RESET);
                TIM1_OC3PreloadConfig(DISABLE);

                TIM1_OC4Init(TIM1_OCMODE_PWM2,\
                  TIM1_OUTPUTSTATE_ENABLE,\
                  Default_Pulse,\
                  TIM1_OCPOLARITY_LOW,\
                  TIM1_OCIDLESTATE_SET);
                TIM1_OC4PreloadConfig(DISABLE);

                TIM1_CtrlPWMOutputs(ENABLE);
          TIM1_Cmd(ENABLE);
现猜测可能是使用了uart2,导致PC1/TIM1_CH1/UART2_CK这个引脚出了什么问题,所以才没有输出。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我该怎么设置,在哪设置改掉啊。(好像也不是改选项字节,因为在afr里面都没看到pc1)

各位大哥,给点建议吧,谢啦

网友A:
同一个引脚不能同时用作两个功能。
你如果配置成了UART2_CK,肯定不能再用这个引脚输出PW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引脚不能同时用作两个功能。
你如果配置成了UART2_CK,肯定不能再用这个引脚输出PWM了。
...

问题是我没使用uart_ck啊,我只用到rxtx,没用这个脚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没使用uart_ck啊,我只用到rxtx,没用这个脚啊

UART_CR3
Bit 3 CLKEN: Clock enable
This bit allows the user to enable the SCLK pin.
0: SLK pin disabled
1: SLK pin enabled

我看了这个寄存器,也是0x00,没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