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晶振不起振

楼主(2015-11-20):
我写了一个点亮LED的程序(平台KEIL 5),在K22F开发平台(MK22FN512VLH12)上运行正常(晶振有波形),将程序下载到自己的板子上(MK22FN1M0VLL12)运行,晶振不起振(示波器检测),程序停在如图所示的语句。
电路:Reset_b引脚上拉10K电阻,对地并100nF电容
               NMI_b引脚上拉10K电阻
              SWD_DIO上拉10K电阻
              SWD_CLK悬空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把MK22FN512VLH12的程序直接下载到MK22FN1M0VLL12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K22的系列很多,
MK22FN1M0VLL12 和 MK22FN512VLH12是不同的,很多寄存器都不一样,时钟系统也有区别,具体请查看我发表过的一篇关于K22产品的分类:
https://bbs.21ic.com/icview-919406-1-1.html
所以,如果要测试MK22FN1M0VLL12,你需要重新建个工程,测试外部晶振起振,你首先要打开OSC,你可以用KDS的PE配置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把MK22FN512VLH12的程序直接下载到MK22FN1M0VLL12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K22的系列很多,
MK22F ...

我用MK22FN1M0VLL12   重新建立工程 开发板根据你的连接是选择TWR-K21F120M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MK22FN1M0VLL12   重新建立工程 开发板根据你的连接是选择TWR-K21F120M吗?? ...

使用KDS里的PE或独立的PE建议工程时,需要选择你自己的型号。除非你的型号以及外围硬件电路与开发板上相同,才需要选择开发板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KDS里的PE或独立的PE建议工程时,需要选择你自己的型号。除非你的型号以及外围硬件电路与开发板上相 ...

那一般的芯片(和开发板芯片型号不同),用kSDK建立工程,是只能建立裸机的工程,不带操作系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MK22FN1M0VLL12   重新建立工程 开发板根据你的连接是选择TWR-K21F120M吗?? ...

我建议你直接建你这个芯片的代码,因为我发现KSDK1.3中的TWR-K21F120M用的芯片是带A的,所以还是和你这颗K22有区别的,你可以直接新建一个MK22FN1M0VLL12 工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一般的芯片(和开发板芯片型号不同),用kSDK建立工程,是只能建立裸机的工程,不带操作系统的???? ...

从KSDK-Project-Generator软件上看,的确是如你所说无法选择自定义Device型号并附带操作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你直接建你这个芯片的代码,因为我发现KSDK1.3中的TWR-K21F120M用的芯片是带A的,所以还是和你这颗 ...

KSDK-Project-Generator软件上,不选择开发板,建立裸机的工程,型号也只能找到MK22FN1M0AVLL12的,还是没有MK22FN1M0VLL12

网友A:
引用 楼主:
KSDK-Project-Generator软件上,不选择开发板,建立裸机的工程,型号也只能找到MK22FN1M0AVLL12的,还是没 ...

AVLL12和VLL12还是有区别的。
你现在想见一个普通的工程供测试使用吗?
如果是的话,你直接拿KDS新建一个PE的工程。

网友C:
原理图有吗?是不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AVLL12和VLL12还是有区别的。
你现在想见一个普通的工程供测试使用吗?
如果是的话,你直接拿KDS新建一个 ...

这个工程太复杂了,不该是发展方向啊

网友E:
看一下电路吧,看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图有吗?是不是硬件的问题

谢谢你的回复哦,,晶振能够起振了,晶振的硬件电路应该没有问题。
现在情况是调试串口发送程序,程序在K22F开发板上能够正常运行。我移植到自己的板子上就不行(我更具自己的芯片重新建立了工程的)。
我怀疑   1 我建立的工程不对。MK22FN1M0VLL12芯片建立工程时,带freertos系统的时候不知道该选择什么平台。裸机工程的话,也只能找到MK22FN1M0AVLL12。2 我的电路板芯片的电源上没有焊接0.1uF的电容,这个情况是不是芯片就不能稳定运行。
所以我想确认一下MK22FN1M0VLL12该如何建立工程,最好带有freertos系统的。或者 确认电源上没有焊接0.1uF的电容时芯片就是不能正常运行,那我直接重新画PCB.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一下电路吧,看看有没有问题

谢谢你的回复哦,,晶振能够起振了,晶振的硬件电路应该没有问题。
现在情况是调试串口发送程序,程序在K22F开发板上能够正常运行。我移植到自己的板子上就不行(我更具自己的芯片重新建立了工程的)。
我怀疑   1 我建立的工程不对。MK22FN1M0VLL12芯片建立工程时,带freertos系统的时候不知道该选择什么平台。裸机工程的话,也只能找到MK22FN1M0AVLL12。2 我的电路板芯片的电源上没有焊接0.1uF的电容,这个情况是不是芯片就不能稳定运行。
所以我想确认一下MK22FN1M0VLL12该如何建立工程,最好带有freertos系统的。或者 确认电源上没有焊接0.1uF的电容时芯片就是不能正常运行,那我直接重新画PCB.

网友F:
晶振不起振还能跑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晶振不起振还能跑程序吗

我的晶振应该是可以起振的。
用内部晶振  应该是可以跑程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哦,,晶振能够起振了,晶振的硬件电路应该没有问题。
现在情况是调试串口发送程序,程序在K ...

你可以在KDS中直接新建一个PE的工程,使用模块配置为外部晶振,然后搞个打印看看能不能正常工作。
单独测试板子,可以先不用rtos,确认板子没有问题了,再做其他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