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放大几微伏的信号 有什么好的方案吗?

楼主(2015-11-20):
(无正文)

网友A:
你感觉难在哪里?

网友B(点评):
难点太多了,失调,噪声,精度

网友C:
用运算放大器啊,很简单的

网友:
信号是交流还是直流?高精度运放往上堆

网友D:
放大+滤波

网友E(点评):
最好是放大和滤波同步实现。

网友F:
直流?交流?频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运算放大器啊,很简单的

给个图看看

网友B:
几微伏的信号放大一般运放很难做,你找找专用的纳伏放大器看看.

网友G:
你要拿来干什么?如果精度要求不高MOS管都可以做

网友H:
以前版主贴过的书可以看看: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1%E4%BF%A1%E5%8F%B7

网友I:
锁定放大器

网友A:
买现成的芯片吧,自己弄太麻烦,ADI有一些失调在1uV以内的放大器,也不是很贵,

网友C:
1uV放大到1V,增益是1000,000倍。折算成分贝是60db
你觉得找一个60db的运算放大器难不难?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uV放大到1V,增益是1000,000倍。折算成分贝是60db
你觉得找一个60db的运算放大器难不难? ...

是120dB,
小信号一级运放直接放大120dB肯定不行,

网友J:
交流的容易, 直流的难. 难在零点飘移和热电势

网友C:
哦,算错了,是应该120db,不过认真设计不会太男

网友F:
引用 网友C:
1uV放大到1V,增益是1000,000倍。折算成分贝是60db
你觉得找一个60db的运算放大器难不难? ...

放大到1V,太大了,通常直流放大器,比如HP34420A是纳伏表,最小噪音也要有十几nV,那么放大1e6倍,噪音同样也要放大1e6倍,那就是十几毫伏,对于三位半数字表,后十几位都在狂跳,有什么意义?

别忘了这还是hp精工制造的纳伏表,其前端的JFET对管零售价500¥+

对于一般的自稳零运放,噪音多在几百nV,也就是0.XuV,也就相当于三位半数字表,后三位都在狂跳!!你只能看清第一位;P

这还没完,热电势,哪怕都是铜质导线,由于不同批次和厂家,也会有几十到几百nV的热电势,相当于0.XuV

交流小信号放大反倒比直流简单很多,可以无视漂移,还能用锁相放大器

网友K:
引用 网友C:
1uV放大到1V,增益是1000,000倍。折算成分贝是60db
你觉得找一个60db的运算放大器难不难? ...

这个我弄过,没那么简单,理论上仪表运放直接放就ko了,实际上对电源、器件、屏蔽结构。。。都有很高的要求,最简单的,发热问题,零点漂移,外界电磁干扰这几个忙活起来玩死人,非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特别当直流放大,再加上对精度有要求,更加棘手。。。

网友L:
以前接触过超声波测距系统,都是将10UV的信号放大到10V,就用普通的1815三极管和LM356运放,4级放大,还带滤波,频率从10多K到30多K,电路不复杂,关键是PCB要画得好,还有就是电源的处理非常重要,我曾经按照原来的原理图改过多次PCB,但都失败了.心里还是非常佩服那些老工程师的.

网友B(点评):
固定频率或小频率范围是一回事,宽频带又是另一回事.

网友B:
你说的这个东西  LT有相关的资料,叫噪声放大器,这个是有频段的.对元件要求比较高,输入端是一对对管,这东西我筹划一年多了还在寻件阶段,那对管X宝都买几百一只,还不知道真假.用来选频的电容除了指定型号外还要筛选过.根据测试这个对管做出来的放大器仍然有百纳伏级别的噪声.
当然,十微伏级别就相对简单很多了.

网友B:
如果你是自己玩的话,你可以找个带微电压测量的表.
比如YEW的2501A,带一个毫伏输入,勉强可以到微伏分辨率.这个表内带一个微电压放大板,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单独拆下来用.

然后是我曾经在一个气体仪器上拆过一个据说是超低噪声的放大器.但一直找不到资料.

网友M:
直接用24bit测量,某些情况下,可行

网友N:
据我所知,这种信号一般都是用调制在交流信号上的方法测量。

网友O:
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网友P:
是啥应用?热电偶么?

网友Q:
说几微付直流信号容易放大的太想当然了,多半是没有实际调试过!
当年用好几款高精度运放折腾了四五版也没有搞定,当然还是自己水平有限哈

网友R:
看频谱了,不说频谱鬼才知道怎么做

网友S: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自己玩的话,你可以找个带微电压测量的表.
比如YEW的2501A,带一个毫伏输入,勉强可以到微伏分辨率.这 ...

对于直流和低频信号,相干检波放大是首选,几十万倍不存问题,直流放大根本不可行。

网友J:
只有斩波放大器有一线希望,TI有不少这样的IC。如采样率要求不高(比如说10HZ以下),自已DIY可能也能用:用湿簧管做开关,斩成几HZ的交流信号,将此交流信号经二三极放大到几伏,再取样进, 取其峰峰值为直流电压

楼主:
谢谢大家  很有启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个东西  LT有相关的资料,叫噪声放大器,这个是有频段的.对元件要求比较高,输入端是一对对管,这东西 ...

谢啦

网友T: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自己玩的话,你可以找个带微电压测量的表.
比如YEW的2501A,带一个毫伏输入,勉强可以到微伏分辨率.这 ...

aikoh的絶縁増幅器 隔离放大器

网友U:
引用 网友J:
交流的容易, 直流的难. 难在零点飘移和热电势

热电势现在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么,貌似需要特殊焊料,我现在设计直接无视这块。

网友V:
参照脑电放大器  ?低噪FET+差分

网友W(2017-06-27):
要看源的内阻的。如果源的内阻很小,嗯,小于1k欧就行吧,那么几微伏还是很好测量的。

网友X:
你们都好厉害

网友Y:
首先你要考虑放大信号的频率范围,然后可以选择运放,使用多级放大及滤波,有条件的话看一看模电书,还是比较容易实现的

网友Z(2018-02-25):
引用 网友Q:
说几微付直流信号容易放大的太想当然了,多半是没有实际调试过!
当年用好几款高精度运放折腾了四五版也没 ...

你好,看到你回复的放大差分微伏信号的评论,想请教下您方便加个好友吗?QQ353218260

网友AA(2025-02-07):
楼主,有方案推荐吗,可以提供参考吗

网友AB:
引用 网友J:
交流的容易, 直流的难. 难在零点飘移和热电势

温度一变化,漂的你什么都测不出来

网友AC:
都是大咖,学习中

网友S:
引用 网友AA:
楼主,有方案推荐吗,可以提供参考吗

相干放大检波放大,进行微小直流信号的唯一思路。除非超好的前级放大。

网友AA:
引用 网友S:
相干放大检波放大,进行微小直流信号的唯一思路。除非超好的前级放大。 ...

第一次遇到,还不是太懂,可以仔细说说吗

网友S:
引用 网友AA:
第一次遇到,还不是太懂,可以仔细说说吗

用信号去调制特定的载波,变成交流信号,放大几十万倍,再用相同的载波去同步检波得到直流信号。看日本人的资料。锁相放大器的设计原理。

网友AD:
几mv的信号需要两级来放大了,以前做过一个磁卡刷卡的产品就是几mv的,这是挺难的记得当时做了好几个版本,最后实现了基本上每次都能刷卡成功

网友AE(2025-09-09):
引用 网友AA:
楼主,有方案推荐吗,可以提供参考吗

前端用仪表放大器放大100倍,后面用NJU9103 AFE(ADC),内置两级放大可以放大到512倍,16bit ADC采样。供电可以用低噪声LDO,NR1620,Noise: 3.7uVRMS.
不清楚是不是满足你需求。
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