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编译遇到问题

楼主(2015-11-20):
system_stm32f10x.c: Error: C4051E: couldn't write file 'system_stm32f10x.o': Permission denied
Target not created
以前从来没遇到过,而且每次编译时提示的文件(如上面的system_stm32f10x.o)还不完全一样,哪位大神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看一下是不是 只读属性,或这个文件占用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是不是 只读属性,或这个文件占用 了

奇怪的是每次提示的文件不一样,而且每隔几次就有一次可以通过编译!

网友A:
看一下你软件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