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mcu作为SPI slave的用途

楼主(2015-11-20):
请问一下:
MCU在SPI的slave模式下主要用来干什么?是像flash那样作为slave收到master的指令后回传数据呢?还是收到master指令后动作,来控制外围的IC等?

网友A:
优势1,速度比uart快

网友B:
双机通信,可以使用slav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机通信,可以使用slave

好的 谢谢

网友C:
上面几位说的都不对,spi同usart同是串行传输,但不具有可比性,usart可应用在远距离通信而spi只适合于芯片间数据交换。
spi肯定是双机一主一从。
spi的一大特点是主机控制时钟,也就是说在通讯前必须确定主机身份,单主机单从机或多从机情况没有身份问题,多主机才需要协商身份问题(ss线的逻辑)。这个主从关系是spi协议的一部分,和数据指令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