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求助关于MK22FX512VLQ12和MK22FX512AVLQ12的区别

楼主(2015-11-20):
关于MK22FX512VLQ12和MK22FX512AVLQ12的区别,

我看手册上

也看不出什么区别。

不知哪位大侠能说明一下。
硬件上有什么区别,编程是头文件是否通用。

谢谢!!!

网友A:
你好,FA是F的后来版本,总体来说,还是基本一样的,不过还是有些区别。
我对比了KDS下面:
C:\Freescale\KDS_3.0.0\eclipse\ProcessorExpert\Config\PE\CPE\wizard_data\wizards\kds\MK22F12\Include MK22F12.h

C:\Freescale\KDS_3.0.0\eclipse\ProcessorExpert\Config\PE\CPE\wizard_data\wizards\kds\MK22FA12\Include  MK22FA12.h
里面有些名称定义不一样,此外还有一些较大差别的:
1)MK22FA12多了AIPS的定义,不过两款芯片都是有AIPS的
2)MCG寄存器个数有改变,F的有MCG_C9,MCG_C10, 而FA的是没有这两个寄存器了。
3)MCM_PLACR 寄存器替换了MCM_CR
4)去掉了DMA_EARS寄存器
5)UART的改变,UARTx_WP7816T0 and UARTx_WP7816T1 to become UARTx_WP7816
添加这些寄存器: UARTx_AP7816A_T0, UARTx_AP7816B_T0, UARTx_WP7816A_T0,
UARTx_WP7816A_T1, UARTx_WP7816B_T0, UARTx_WP7816B_T1, UARTx_WGP7816_T1,
UARTx_WP7816C_T1
更多信息,你可以查看下K22P144M120SF5V2RM.pdf Appendix A Release Notes for Revision 5
这里写的还是很详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不客气,后续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

网友B:
你一楼那个表格得看芯片上刻的字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