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26Z串口使用步骤

楼主(2015-11-20):
各位大神谁用过KL26Z的UART1,我的使用步骤是:1.配置相应引脚;2.设置波特率等信息;3.发送数据,但是现在发现串口没有数据发出,另外我是基于SDK1.3写的。

UART1相应初始化

UART1相应初始化

UART1发送数据

UART1发送数据

网友A:
楼主你好!
定义的没有什么问题,你调用是怎样的呢?
可以用下面的语句:
const uint8_t buffStart[]   = "\r\n++++++++++++++++ UART Send/Receive Blocking Example Start +++++++++++++++++\r\n";
    byteCountBuff = sizeof(buffStart);
    UART_DRV_SendDataBlocking(1, buffStart, byteCountBuff, 1000u);
另外,在sources中调用fsl_uart_irq.c文件,这个文件你可以在路径:C:\Freescale\KSDK_1.3.0\examples\twrk64f120m\driver_examples\uart\uart_blocking中找到。
你现在不能答应,代码停在什么地方?如果是DefaultISR,就是你开启中断,但是没有定义中断服务函数导致的。
你先把这些话添加进去,然后再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定义的没有什么问题,你调用是怎样的呢?
可以用下面的语句:

你好,您的方法我试了,用你的方法程序也不行,我初始化完成后直接调用“&UART_DRV_SendData(1,buffStart,byteCountBuff);”函数发送数据,也没反应,系统时钟我已设置为RUN模式,UART时钟在UART_DRV_Init()函数内应经打开,不知道还有哪个地方需要注意、、、

网友B:
发送难道有问题?

楼主:
我也不确定 刚入手这个片子

网友C:
您没有将该管脚设置为uart吧

楼主:
PORT_HAL_SetMuxMode (PORTE,0u,kPortMuxAlt3);
        PORT_HAL_SetMuxMode (PORTE,1u,kPortMuxAlt3);设置了啊

网友D:
还要将相应的管脚设置成uart功能

网友E:
就是按照楼主的步骤来编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按照楼主的步骤来编写程序

时钟、引脚  等等都设置了,用人家的代码就行 用SDK就是发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您的方法我试了,用你的方法程序也不行,我初始化完成后直接调用“&UART_DRV_SendData(1,buffStart ...

UART_DRV_SendDataBlocking这个函数里面用到了LPTMR,所以,你需要配置相应的LPMRT,你可以参考K60的代码调用;
C:\Freescale\KSDK_1.3.0\examples\twrk60d100m\driver_examples\uart\uart_block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UART_DRV_SendDataBlocking这个函数里面用到了LPTMR,所以,你需要配置相应的LPMRT,你可以参考K60的代码 ...

但是我用的是“UART_DRV_SendData”函数,我再试试吧

网友F:
你的这三步是没有问题的,我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G:
就是按照楼主说的步骤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这三步是没有问题的,我也是这么做的

您的成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按照楼主说的步骤来的

您的成功了吗?

网友F:
这个串口发送缓冲和接收缓冲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串口发送缓冲和接收缓冲是怎么回事啊

貌似是硬件的缓冲区吧  LPC的片子有着功能 STM32就没有

网友H:
你的设置步骤没有问题啊,就是这样设置的

网友I(2016-01-20):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定义的没有什么问题,你调用是怎样的呢?
可以用下面的语句:

请问一下中断服务函数怎么定义啊

网友J:
你的主函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