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部RAM调试问题。

楼主(2015-11-20):
使用的芯片是28335,看地址映射  外部扩展区域6(RAM)起始地址为0x100000,可是在对RAM进行写操作时,前半部分写不进去,只有从0x180000开始才可以写。   但是区域7,从0x200000—0x300000都可以实现,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你是给外扩存储写入数据  然后读出来对比的吗
字地址和字节地址  区分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给外扩存储写入数据  然后读出来对比的吗
字地址和字节地址  区分清楚
...

是直接看menory里的数据。就是途中的情况,程序跑到判断内容是否正确的时候就死循环了,说明根本没写进去,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依旧没有搞清楚呐

网友A:
你这地址也没有什么规律   应该不是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地址也没有什么规律   应该不是硬件问题

把地址改成180000就可以,不过为什么呢。这个RAM的地址是从100000—200000的啊,照理说不是应该都能写进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地址改成180000就可以,不过为什么呢。这个RAM的地址是从100000—200000的啊,照理说不是应该都能写进 ...

理论上都应该能写进去

网友B:
针对外部RAM的使用,是需要采用总线来先实现数据的读写的,一般常用的是SPI总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