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multisim自设计低压低耗超高频MOS

楼主:
新手求助
我现在在用multisim仿真,需要用到一个RF mos,元件库中的频率达不到要求,需要达到900MHz,GD相连用作整流器件需要自己设计,但是在选择了Mark选项中的mosfet之后,出现了下图,接着就不会了,参数该怎么设置呀,大神们请指导一下,谢啦!!!!!!!!!!!!!

B`[C22BX(6C[_2RATGUM44D.png (70.24 KB )

这是点过MOSfet的选项卡

这是点过MOSfet的选项卡

楼主(2015-11-20):
看**中,别人都是用的0.18um工艺的,功耗非常低并且阈值电压只有几十毫伏,不知他们都是怎么修改的参数,

楼主:
multisim12中的RF mos能达到900MHz吗?阈值和导通电压悠哉0.2V左右的吗?我没有找到,有谁用过吗?

网友A:
multisim不是很明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multisim不是很明确。

大神什么意思?你没用过还是我说的不够明确呀?

网友B:
你在所选择芯片的官网选择一个符合条件的模型,试着导入multisim中,multisim支持导入第三方的模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multisim12中的RF mos能达到900MHz吗?阈值和导通电压悠哉0.2V左右的吗?我没有找到,有谁用过吗? ...

仿真毕竟只是一个参考,不可能和你实际完全匹配的。

网友C:
楼主有multisim仿真软件吗,能分享一个吗

楼主:
百度贴吧里有好多版本,

楼主:
我的是12版的,软件上传的分开解压,好麻烦,贴吧里有最新的版本,multisim吧,在里面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毕竟只是一个参考,不可能和你实际完全匹配的。

但是multisim中的mos管和要求查的太远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multisim中的mos管和要求查的太远了

你百度下,导入第三方的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百度下,导入第三方的模型。

谢啦,我在看看

网友D:
直接先仿真的,不过世界的设计特别是一些电阻电容的取值的还是需要在仿真的基础上进行调整才合适的。

楼主:
第三方的导入不了,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