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压显示模块采用的是什么芯片,14个引脚的?

楼主(2015-11-20):
这个电压显示模块采用的是什么芯片,14个引脚的?
芯片规格型号已磨掉了。

网友A:
你这个感觉像是ADC,旁边那个是稳压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感觉像是ADC,旁边那个是稳压管吧

丝印应该是8A375,

网友A:
你说哪个的丝印?

楼主:
稳压器的

网友A:
那应该还有一个ADC,一个数码管驱动的3-8线芯片,不知道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还有一个ADC,一个数码管驱动的3-8线芯片,不知道是哪个

应该是单独开发的IC

网友B:
封装片,一个MCU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封装片,一个MCU而已

这个芯片非常简单,比ICL7107以及单片机的简单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有开发过一模一样的东西 楼主不会是我们客户吧

不是

网友D:
以前国半有类似的 16Pin 的芯片,后来被吞并,找不到型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国半有类似的 16Pin 的芯片,后来被吞并,找不到型号了

淘宝上找到了类似型号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4#detail

网友E:
引用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2013.1.20141002.6.EeyMwz&scm=1007.10009.16127.100200300000001&i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2013.1.0.0.FsA8Zy&scm=1007.10009.518.0&id=38338038013&pvid=e7ff7aea-f969-4e8c-9557-773e692a790a&mt=&spm=2013.1.0.0.FsA8Zy&scm=1007.10009.518.0&pvid=e7ff7aea-f969-4e8c-9557-773e692a790a

才5元钱的东东,就别自已折腾了拉,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