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正本清源——稳定及其判据

楼主(2015-11-20):
进入正题前先说明两点:

一)信号的能量和功率

能量(Ex)有限的称为能量信号,而功率(Px)有限的则称为功率信号。显然,能量信号必然是功率信号,反之不然。

二)工具

我们都知道有门课程叫《信号与系统》,其实应该称为《信号与线性系统》。那么,现实本是个非线性的世界,这个“线性工具”能完全胜任吗?当然不能!不过,在一定的范围内只要其误差可容忍,这个“线性工具”基本还是能够胜任相应的要求。

当然,除了这个“线性工具”外还有其它的一系列工具可以使用,不过那是完全不同的一套“语言”。这里我们选择了这个非常成熟的“线性工具”——《信号与线性系统》。

楼主:
“稳定”这个概念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其界定了两类基本的系统——自治系统和非自治系统。

通常我们都希望系统是“稳定”的,其实“非稳定”(自治)有的时候更为重要,譬如振荡器。

这里我们不评价“稳定”和“非稳定”的好坏,而只是讨论其分水岭——判据。

楼主:
先给个“稳定”概念的定义:

这里涉及到了“有界”的概念,其实就是前面说的功率有界——功率信号。

此外,这里还涉及到了所谓的“绝对稳定”和“相对稳定“的概念。

楼主:
这里再引一个东西,注意其下面的注解:

前面说了,我们是在线性范畴内讨论系统的稳定与否的问题,脱离了线性(譬如饱和)则可以认为是线性范畴意义下的“非稳定”,这和数字脉冲电路中的稳定概念完全不同!

楼主:
下面给个图,以及一些基本的数学:

环路传递函数T(s)的自变量s按Nyquist路径顺时针走一圈在T(s)复平面上所得的图就是Nyquist图。

楼主:
需注意的是,上面是按正反馈符号约定(T(s)=1),其绕点是(1,j0)。如果按照负反馈符号约定(T(s)=-1),则其绕点是(-1,j0)。一般的教科书和文献资料多数是采用了负反馈符号约定,即:

    Af = A/(1+AF)

    T=AF=-1

上式闭环增益分母中用加号,下式系统特征方程右边为-1。这种约定是将反馈输入到放大差分输入的负端。

由此,下面将采用负反馈符号约定。

楼主:
Nyquist图看起来可能不太舒服,这里引入Nichols图:

Nichols图中,增益是对数纵坐标,相角为线性横坐标。这里的图中还给出了环路传递函数和闭环传递函数间的关系,便于对应。

楼主:
下面该看看Nyquist判据(数圈圈)如何在Nichols图中体现出来的。给个图:

令s自原点沿正虚轴至无穷大,这样就得到了“半条”Nyquist图线(由于另外“半条”共轭对称,所以无需画出)。

如果在增益为0dB线以上由右至左穿越-180度线,则加1,反之减1。此外还有“半穿越”的情况(见图)则加减0.5。最后将所得数字乘2,则就是系统特征方程在其s右平面内根的个数。显然,等于0为稳定,而大于0则不稳定。

楼主:
这里需要说明两点:

一)如果图线通过(-1,j0)(Nichols图中的(-180度,0dB)),则表明有在虚轴上的特征根,这是随遇平衡点——非稳定。

二)上述是绝对稳定概念,而在绝对稳定的前提下可以用GM和PM来度量其相对稳定度。

楼主:
这里给几幅实例示意图:

这是相关振荡器的。

楼主:
这里给出了Nyquist判据和Nichols图,那么Bode图呢?

其实很简单,Nichols图是频率的参数方程图。如果将频率也表示成一个坐标,则必须由两幅图来表示,那就是幅频和相频图,给个对应(Nyquist图和Bode图):

楼主:
再给个图,看看裕度:

楼主:
不难将Nichols图中的Nyquist稳定判别方法用到Bode图中,自己看看吧。

此外,这里可没有Barkhausen什么事儿!

网友A:
Af = A/(1+AF)

中 f 和 F 是两个量还是一个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 f 和 F 是两个量还是一个量?

“f”是下标,“F”是反馈系数。

其中“Af”表示闭环增益。

AF是LOOP GAIN

网友B(2016-04-30):
引用 楼主:
下面给个图,以及一些基本的数学:

老大,你连nyquist图是什么就没整明白,还怎么来说教啊。 另外,你引用的内容能看懂,但是你自己说的却很难懂,我没看到你所引用的与你所说的之间的逻辑关系。

nyquist图其实就是polar plot.  当w从0到无穷时,传递函数(是一个复数)在极坐标下的轨迹。
谁规定了nyquist图必须是开环传递函数的图?

“自变量s按Nyquist路径顺时针走一圈在T(s)复平面上所得的图” 是什么图? 说的那么难懂,不就是把nyquist 路径共形映射到T(s)平面上的一个图吗?

你所说的“自变量s按Nyquist路径顺时针走一圈在T(s)复平面上所得的图” 是用来判断稳定性的,根本不是nyquist图。

你完全是把 nyquist图  和 把nyquist path映身到T(S)平面的图 搞混淆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你连nyquist图是什么就没整明白,还怎么来说教啊。 另外,你引用的内容能看懂,但是你自己说的却很 ...

只给两个字,作为建议:

看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给两个字,作为建议:

看书!

请你也看一看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你也看一看书啊。
nyquist图其实就是polar plot.  当w从0到无穷时,传递函数(是一个复数)在极坐标下的轨迹
谁规定了nyquist图必须是开环传递函数的图?

谁告诉你是极坐标下的轨迹啊!

复平面一定就是个极坐标?!

网友B:
我帖一段原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你也看一看书啊。

此外,你说T(s)是什么?

看书去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谁告诉你是极坐标下的轨迹啊!

复平面一定就是个极坐标?!

同时包含幅度和相位信息,那是什么坐标?

我要是你,就找快豆腐一头撞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此外,你说T(s)是什么?

看书去吧!

“环路传递函数T(s)的自变量s按Nyquist路径顺时针走一圈在T(s)复平面上所得的图就是Nyquist图。”

这话是你说的吧?  nyquist图是这样的吗?

这句话是病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路传递函数T(s)的自变量s按Nyquist路径顺时针走一圈在T(s)复平面上所得的图就是Nyquist图。”

这话 ...

那你说是怎么样的?

网友D(2016-06-20):
功率信号指的在任何时间内平均功率不为0,功率信号肯定是能量信号,能量信号是指正无穷到负无穷,平均功率为0,但功率积分不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