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运放是怎么工作的?VCOM输出电压多大?

楼主(2015-11-20):
RT

楼主:
没有大神帮忙看一下啊啊:dizzy:

网友A:
建议楼主把完整的电路图都贴出来啊,还有上下文相关的内容。
只看这个电路图,是一个跟随器的结构

楼主:
file:///C:/Program Files (x86)/szlanyou/CP/IM/User/2677/Pictures/2677020151121104451.jpg如图,其实就是TPS65150芯片的内部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