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DDR时序学习笔记

楼主(2015-11-20):
作者:袁波   一博科技高速先生团队成员
DDR时序学习笔记(一)
高速先生前几期的自媒体**里多次提到了时序,并且也写了很多时序方面的**,这些**都从不同的角度对时序的概念进行了阐述。作者读完之后深受启发,这里,作者也把自己对时序的理解表达出来,供网友们参考。
         接触到时序概念,是从学习DDR布线开始的。作者以前只知道一个差分对里面的两根线需要等长,等长的原因是保证PN两根线上传输的信号同时到达接收端,这样就不会有共模信号的出现。然而,在DDR实际布线中,难点在于各组信号间的线长匹配。
         我们知道,DDR的四组信号之中,地址/命令/控制信号都是参考时钟信号的,数据信号参考DQS。具体来说,就是要这些信号波形的相对位置之间存在一定的约束。时钟与地址/命令,控制之间的波形位置对应关系如下,如下图1
从图1可以看出,理想情况下,地址/命令,控制信号的波形边沿应该和时钟信号的下降沿对齐,这样才能保证时钟信号的上升沿在地址/命令信号的中间位置,只有这样,信号传输到接收端为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留足裕量。图一中的灰色窗口就是不确定区域,也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需要考虑的,一般我们可以通过查看芯片的Datesheet来查阅Prelaunch的最小值与最大值,这个是芯片本身的参数,与布线无关。说了这么多,系统在工作的时候,时钟与地址/控制信号波形之间的位置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让给我们来看看下图2
上图2中,绿色的是时钟信号波形,紫色的是地址信号。可以看到,地址/命令,控制信号并不像时钟信号那样是周期性的,但它的位宽是时钟周期的整数倍,信号边沿都是要和时钟信号的下降沿对齐的,如果不能对齐,至少在时钟信号下降沿附近。
         同样的,数据信号是参考DQS的,DQS又是参考时钟信号的,它们之间的位置关系如下图所示,图3是时钟信号与DQS之间的时序关系;图4DQSDQ之间的时序关系。

由于篇幅较长,更多精彩内容详见附件,大家要是觉得**不错,记得给点个赞哈,您的鼓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