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SD卡驱动发送命令时错误问题,谢啦

楼主(2015-11-20):
在学习写SD卡驱动,使用的SD模块IP是和SD3.0官方主机控制协议一样的,也就是和K60 sd类似,现在仿照网上的demo写代码,发送命令时,CMD0应该没问题,
发送CMD8时,在SD卡等待完状态后,cmdmand index error,command end bit error 和Command Complete 3个状态位都置一了,
发送CMD55也一样,然后发送ACMD41的状态有command end bit error 和Command Complete 2个状态位置1,
现在一共只发送了4个命令,
在逻辑分析仪上看命令也是对的,clock 300KHz,
发Power后,没有K60的硬件初始化80clock,所以我发送了100次CMD0和延时250ms 2种方法都试过,
请问哈发生上面的错误可能由上面原因导致,谢谢啦

网友A:
楼主,你现在用的MCU芯片是什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现在用的MCU芯片是什么芯片?

额,公司自己在做一个音频mcu,有SD模块,用的和官方的SD3.0的一样,我看和飞思卡尔K60基本一样,就来问问,:)

网友B:
用的是SPI模式还是sd模式?

网友C:
sd卡用的还真是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SPI模式还是sd模式?

sd模式

网友D:
是不是SPI的时序弄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