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在接收信号之后不能连续运动,出现一顿一顿的现象

楼主(2015-11-20):
(无正文)

网友A:
步进电机速度变化一定要柔和,平滑,再平滑,干脆,利落

网友B:
你步进电机细分数是多少
200ms这个周期很大阿,出现一顿一顿的不奇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步进电机细分数是多少
200ms这个周期很大阿,出现一顿一顿的不奇怪

楼主的描述不是很清楚,估计是说接收通讯过来的信息是200毫秒1帧,然后再根据信息决定转过的角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描述不是很清楚,估计是说接收通讯过来的信息是200毫秒1帧,然后再根据信息决定转过的角度 ...

这样阿,那可以尝试单独驱动电机连续运动来调试,看看是不是现象一样。一顿一顿只是人的感受,这个顿的周期是不是就是200ms呢,那就是采样周期的问题了。

网友C:
单片机接收数据时,产生中断了吧,影响了电机驱动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步进电机细分数是多少
200ms这个周期很大阿,出现一顿一顿的不奇怪

电机细分数是64   这个200ms是触摸屏发送给单片机数据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接收数据时,产生中断了吧,影响了电机驱动的频率

对的,我测量电机驱动的频率确实是有变化的,那这个中断影响怎么消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阿,那可以尝试单独驱动电机连续运动来调试,看看是不是现象一样。一顿一顿只是人的感受,这个顿的周 ...

单独驱动电机连续运动的话,是没有一顿一顿的现象的,顿的周期也不是200ms,楼上的说的原因是由于中断产生,导致电机驱动频率的变化导致一顿一顿的。这个我也比较赞成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的,我测量电机驱动的频率确实是有变化的,那这个中断影响怎么消除? ...

补充一点:电机顿的周期也是不一样的。。。。。

楼主:
由于我用的是触摸屏,当时的思路是:按压状态下,屏一直有数据输出给单片机,接收一次数据,中断一次,步进电机转一次。现在问题用了另一种方法:按压刚开始,有数据下传给单片机,单片机中断,电机转;停止按压,有数据传给单片机,单片机中断,电机停止。这样问题就解决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