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L476低功耗测试

楼主:
前段时间获得了一块L476的板子,这周有空发个帖,可是毕竟是拿到的第一块L系列的板子啊,又不想发一个什么模块使用的帖子,想来想去,就想探究下L476的功耗到底咋样,于是准备了三天,整理了下思路和实验,赶在周末前把这个帖子发表了,一些零散的中间过程就省略了,有什么不妥的地方还希望大家指正。
测试思路:
开始说自己写个程序,可是考虑到能力不足,做不到完全的变量控制,于是就直接套用了ST的官方程序。
测试分13步:
0       SHUTDOWN
1       STANDBY
2       STANDBY + RTC
3       STANDBY + RTC + SRAM2
4       STOP2
5       STOP2   + RTC;
6       STOP1   + MR OFF
7       STOP1   + MR OFF + RTC
8       LPSLEEP 2MHz         - FLASH OFF
9       LPRUN   2MHz         - with FLASH ART ON
10      SLEEP Range 2, 24MHz - with FLASH ART ON
11      SLEEP Range 1, 80MHz - with FLASH ART ON
12      RUN   Range 2, 24MHz - with FLASH ART ON
13      RUN   Range 1, 80MHz - with FLASH ART ON

测试环境:
软件:win7 64位 + keil 5.15
硬件:NUCLEO L476板子 +HT1951万用表(5 1/2)
HT1951的测量范围是10nA到10A,有10mA、100mA、1A、10A四个量程,10A的最大分辨率是100nA。测试过程一直使用的是自动量程。

测试前的准备:
因为是第一次接触L系列,所以之前电脑上的keil并没有L4的库文件。
所以首先从keil官网下载L4的文件。

下载完之后安装就可以了。
但是实际使用中发现例程最少文件,不得以,把cube库下载下来,折腾了很久才把文件补全

测试程序是利用串口接收发送的指令,若果指令正确,则STM32L476就会进入相应的状,否侧返回错误。
实验更换了好几个串口软件,发现要么是不能接收数据,要么是不能发送数据。而且必须用NUCLEO的自身串口,测试用USB转串口,收不到任何数据。这个下周有空再来看看,可能是软件冲突或者其他。

正式测试:
USB上电,由于之前已经装过驱动,所以识别正常

串口和调试口

usb测试,整个板子的供电:

由于没接任何外设,板子整体电流很小。

连接好测试电路以及调整好HT191的参数

测试数据: (不知道能不能顺利发出去,编辑的已经很卡了)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错误参数传递)

测试完毕

网友A(2015-11-20):
前排马克  砖友就是大神、

网友B:
小叶大神,

网友C:
USB接口的电压电流计,真是个好东西,省得用万用表连接, 还不耽误正常测量。

网友D:
大神,好叼哦

网友E:
多谢分享。。。不错。。。。。。这个是例程里的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谢分享。。。不错。。。。。。这个是例程里的程序吗?

恩,是啊,不过直接运行会报错,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版本问题

楼主:
多谢大姐大打赏

楼主:
可是不是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接口的电压电流计,真是个好东西,省得用万用表连接, 还不耽误正常测量。 ...

折腾测量必备,主要来测量移动电源和充电头的;P

楼主:
不是大神

网友D:
我是老大

网友F:
不错不错,仪器也不错呀

网友G:
楼主的哪个白色的USB外设,能显示电压电流的是什么

发新帖 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哪个白色的USB外设,能显示电压电流的是什么

USB测试仪,白尾巴三代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不错,仪器也不错呀

仪器又不是我的

楼主:
老大姐,把姐字加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大姐,把姐字加上

说了我是老大

网友:
666小叶太棒了

网友H(2017-03-05):
低功耗的应该是msp432这个吧。

网友H:
STM32偏向于更高性能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低功耗的应该是msp432这个吧。

感觉ST和TI还是各有各的市场,单纯拼功耗,各有千秋吧

网友I(2017-06-08):
我用STM32L476RCT6做了一块板子,全速跑在40MHZ,外设开了Tim2,3,4,GPIO时钟都开了,还开了CAN和ADC时钟。测了下电流有20多mA。不知道是不是哪里没设置对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