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距控制报警装置

楼主(2015-11-20):
(无正文)

网友A:
你的距离是什么距离?两个你要的产品的距离?
产品应用在什么环境下?
另外,你说的不能有辐射,是指辐射在什么程度以下?0辐射的环境是没有的。

网友B:
放两nfc芯片,这个只要远了就没信号了。

网友C:
这个就采用微博传感器来实现的吧,其可以近距离的探测到活动的人或者物的。。

网友D:
这个可以采用红外探测传感器的也可以的

网友E:
微波传感器能测的最短距离是多少呢

网友F:
一旦距离低于设置距离100mm-300mm就会震动报警

这个距离的精确度是多少,光电传感器行吗

网友G:
如果是生物的话,用热释红外就好了。楼主需求不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