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teus可仿51,但MSP430不可仿

楼主(2015-11-20):
仿MSP430时出现:

External model DLL"Msp430.DLL"not found GLE =0x00000007E

Simulation FALLED due fatal Simnlation errors

什么原因!?

楼主:
仿真的实例,都是书上的,以前都可以仿真的,不知为什么,现在想l弄一下,MSP430,可今就仿真不了,但拿51可以仿真。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环境变量配置的不对

楼主:
先谢,又TEMP好像没有错,

网友B:
估计是删除什么东西了,重装试试

网友C:
是不是缺少Msp430.DLL

网友D:
最新版的可以仿真430的,估计你装的不完全的版本吧。

网友E:
查看一下是不是安装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