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42.00元(功能说明)
[技术问题解答] 关于功耗问题,欢迎来辩!~就怕你没想法~

楼主(2015-11-20):
100楼会送出21ic定制工具箱 :    @sharknarduo     请在12月7日前将 论坛ID、姓名、电话、地址、获得奖品名称 发送到    bbs@21ic.com

毫无疑问,功耗问题是设计过程中必要的考虑因素,低功率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需要切实地落地践行。现在飞思卡尔带来低功率的微控制器解决方案,对此,你有何看法?或者在做设计的过程中你又用过哪些低功率解决方案?你对飞思卡尔的产品和方案了解多少?回帖跟我们分享你的看法或经验吧!

根据以下文件进行分享,也可根据自己的经验进行分享,我们统统会收录哒~~~

飞思卡尔低功率微控制器解决方案    http://cache.freescale.com/zh-Ha ... rochure/BRLWPWR.pdf

回复到此贴下即可哦~~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11月30日 24时

内容要求:
             1)对该低功率的微控制器解决方案的看法;
             2)评价飞思卡尔其它的低功率产品或方案;
             3)谈谈你用过的低功耗产品或方案;

我们会根据评论进行打赏 3元--50元不等,且100楼会送出21ic定制工具箱150楼会送出21ic定制背包哦 ~~~151楼--300楼会随机抽取一名幸运网友送出21ic定制工具箱~~

如果你们的评论达到300楼以上,那我就要设置神秘大奖咯~~

注:不可泛泛之谈,要有实质内容哦~否则不给你奖啦~~

网友A:
大电压,小电流!休眠模式

网友A:
我是专门为跑堂猥琐大叔来的

网友B:
我想知道卖多少钱

网友C:
使用过飞思卡尔的KL系列做过低功耗产品,使用的是KL03,产品功能不算简单,在低功耗方面完全能和430相比(在我的产品上,之前用过430做同样的产品,430的功耗确实低,但性能差些,为了弥补这些性能,增加了我不少其他的开销)。只是KL系列开发起来有些复杂,没有430那么简单易用。

网友D:
传说回复就有奖啊

网友E:
飞思卡尔的低功耗也是做的不错的

网友F:
用MC68HC08系列做过一款低功耗产品,正常情况下只有单片机在工作,通过中断打开供电电源,唤醒其他功能模块。低功耗的产品,一是所有外围期间都选用低电压,低功率的,单片机处理静态模式,通过中断或者其他方式唤醒。

网友G:
飞思卡尔低功率微控制器解决方案通过利用时钟门控技术、多种低功率操作模式、以及消耗极小电流的低频率振荡器来实现低功耗的。第一种方法时钟门控,将不用的外设关闭,在许多其他MCU中都有应用,像用过的STM32MCU,确实减少了很多不需要的功耗。第二种多种频率的CPU和总线运行操作模式,增加了选择的灵活性,针对应用系统的性能速度要求选择高或低的运行频率,因此对应高或低的功耗,尽可能地降低功耗。停止模式可以尝试着使用,实际倒真没怎么用过。第三种新型的水晶振荡器真的可以做到低功率啊,不知道是不是普遍被应用于微控制器呢。

网友H:
低功耗不单单是硬件上考虑,软件算法,低功耗工作模态设计才是重点

要不要多讲几句呀~~

网友I:
我是来围观小跑堂的,七七在群里问问题没人在,哈哈哈

我是被围观来哒~~

网友J:
低功耗技术,在面试中经常会被问答,在芯片设计中,常用的低功耗技术其实也没有多少,从系统算法层面到物理物理实现上都有各自相应的技术。
看飞思卡尔的这款MCU,这些低功耗技术几乎都有涉及:
1.时钟门控
2.多种操作模式
3.电路层面上,版图实现上,流片工艺等估计也采用了不少低功耗技术,不过这些从提供的文档已经看不出来了
。。。

话说 ,说的详细越好哦~

网友K:
做过几个项目,用电池供电的....一直强调要低功耗....省电...
1.最简单的...按键按了唤醒工作...不然就一直进入睡眠模式的...这类的话就取决单片机本身的睡眠功耗了...我用过的台系单片机...睡眠时最少的大概1uA
2.最要命的是要省电还要检测AD...定时唤醒来检测的...这类的话,,,,我用2秒醒来一次测试AD...平均功耗50uA左右..
***睡眠最重要的是在单片机输入端口有一个稳定的电压,要上拉或者接地,,最好别悬空//当然,不用的IO口有的单片机设置为输出0省电..有的单片机默认输入...不改动时最省电....要实测,
***....进入省电前要关掉AD之类的功能..
***另外检测类的器件有时也会耗电..比如,检测电压的上下拉电阻...阻值选100K级别的会比较好哦...最好是单独断电..来省电.

网友L:
我是凑热闹的

网友L:
怎么这么冷清,没人对低功耗感兴趣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I:
我是来围观小跑堂的,七七在群里问问题没人在,哈哈哈

:lol

网友M:
看了跑堂分享的资料,里面介绍了一些飞思卡尔的一些非常优秀的低功耗mcu。资料中称为低功率微控制器。
我想说的是,设计低功耗产品,选择低功耗的mcu是其中重要一环。但选择了低功耗mcu,并不是低功耗设计的全部。要做到真正的低功耗,不但要有低功耗的mcu,更要有低功耗的外围电路,还有低功耗的程序实现。

网友L:
降低工作频率和关闭不需要的外设,也是关键

网友N:
这个对于低功耗的方面,我觉着电压降低到便携为好一般为3v左右为宜

网友O:
低功耗确实是个难弄的事情,不光是软件问题还有硬件问题都要从各个方面考量,尤其是在电池供电的设备上面至关重要,要说用过的低功耗有MSP430的有ST8L/32的,感觉还不错,也建议飞思卡尔能推出些亲民的单片机,比较很多场合不需要管脚很多功能很强大,只要功耗低价格亲民,比如;现在的电子标签,行业的都知道也绝大多数用的基本是同一家一个型号,其原因是价格便宜功耗也低,

网友H:
Intel、AMD经常出一些低功耗版的处理器型号,也经常被称作节能版。它们的功耗的确降下来了(确切地说是热设计功耗/TDP),但是性能会不会也损失严重?毕竟节能版都是靠牺牲频率换来的,是不是值得很关键。低功耗处理器最大的用途一是在发热、噪音受限的迷你系统里(散热器可以很小),二是那些不需要强劲性能又追求绿色环保的用户。凭借优秀的架构设计和工艺技术,Intel S/T系列的表现着实堪称优秀,像S系列的性能相比标准版真的没有太大不同,尤其是i7-4790S,单线程性能和i7-4790完全相同,多线程的损失也不超过10%,到了游戏里同样毫无二致。至于能不能真的省电,可以节省多少,这个就不能只看功耗了,还得结合任务完成时间,看综合能效。 所以现在讲低功耗噱头大一些吧。

网友P:
Core M是Intel在去年推出的Core系列芯片的一个全新分支,低功耗(仅4.5W)、高性相对较高(睿频高,比Atom系列更强)、 芯片体积小等,这些优势可以为设备带来机身内无风扇设计(例如苹果MacBook)、机身变得更轻薄、便携、电池续航时间更长等好处。感觉低功耗不仅仅是强调功耗这一块,低功耗改变的是许多行业内设计理念的改变,期待更多的低功耗产品

网友Q:
做过一套显示系统   客户要求功耗小于4W
上面有飞思卡尔的POWERPC    MPC5121E
外设很丰富啊    我们只用到了一些串口和数字视频接口
外扩了一些存储+网口等
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     我们的措施是:
1.选用高效率的电源芯片    凌特的DCDC
2.外扩CPLD选用Lattice的低功耗产品
3.把PowerPC所有用不到的外设  在底层驱动中全部关闭
最后做到了2.5W     完全满足客户需求

网友R:
90年第一次出来做电工的时候,给老板做电池驱动的环境监测设备,用四节一号干电池,MCU当时国内容易得到的是P80C31,外挂EPROM 2764,工作在12MHz,显示是LED数码管,用了个蜂鸣器,800V的高压发生器,一片324运放,里面还有个带离心叶轮的小抽气马达,上电后马达要转5分钟,然后测量、计算、报警、显示,当时哪知道还有什么碱性高容量电池、镍镉/镍氢充电池什么的,锂离子更是没听过。
  崭新电池四节有6.5V!,前面设计的伙计直接接MCU,结果小批量试产时很挂了几块板子,找不到原因,那伙计跑了,老板把我抓去查原因,7805要7.xV才能正常工作,当时又根本就没听说过什么LDO,只好串了两粒1N4001降压,新电池也可以用了,但测量次数掉下来了,老板不接受,主要电路老板也不准动,只好动点小心思,硬件小动,软件大动。
  先是马达,原驱动是一粒8050,我想电池快完蛋的时候风量也够,就玩第一个花样,开40毫秒,停10毫秒,马达哒哒哒响,俺赶紧改,纯软件延时,开30uS,停8uS,很快8050就挂了,示波器上去看,关断时马达上有很高的刺,并好几粒104还是有刺,8050还是挂,换个体积大些的管子,可以用了,但测量次数还是不行,继续动歪点子
  LED电流也不小,跟老板讲,老板也同意降一点亮度,本来改电阻最方便,俺在前面改马达“成功”了,数码管也玩占空比,5毫秒扫描一位,改成2.5毫秒扫描一次,2.5毫秒停一次,亮度还过得去,次数仍然不够,俺抓狂了,跟老板耍性子,老板居然很好脾气,同老板娘一起开他的平治车带俺在周围转了一个下午,搓了一顿好吃的,给俺打气,满血复活,继续
  高压发生电路居然只消耗不到十个毫安,加了粒8550,不测量时关掉高压,蜂鸣器改成压电陶瓷的,声音变小了,加IO变成桥式驱动,声音老板可以接受,不过这是很小的一点点节约,几乎没看到效果
  把晶振换成能找到最低的1.8432MHz,以前只学过Z80,翻着书给软件动大手术,Bug漫天飞,几乎天天加班到晚上12点被老板逼去休息,终于可以正常运行了,极无耻的哭了半个钟头
  拿去测试,测试次数差两次,老板说可以了可以了,他已经很满意了,俺不服气,还要折腾
  一个星期没什么头绪,运放换成JFET输入的TL084,居然耗电还增加了,老板从香港带回来几本很厚的 Ti 的DataCatalog,这时才知道LM324算是低功耗运放
  有一天拆开一套老板不知道哪弄来的废仪器时,发现里面的EPROM封装不一样,没有石英窗口,型号是27C64,焊下来换上插座,运行时电流只有20毫安,大喜,让采购去HK采购回来十片,采购说人家告诉他,这是叫做OTP的EPROM,另外有带石英窗口的型号的,贵不少,他没敢买。烧写代码,换上去,测量次数比以前还多两次,总算是可以给老板一个交代了。之后俺感觉学的东东还是不够用,就跑回去了。

楼主:
传说不是传说~~

网友S:
用EFM32做过低功耗产品,性能不错,功耗也不错,外部中断唤醒,计算完毕再休眠

网友T:
MCU不同的工作模式+不同工作模式下的外部电路开启关闭情况

网友U:
只是mcu低功耗,并不是代表产品就低功耗。往往都是外设功耗大,比如显示方面,飞思卡尔如果有匹配的低功耗显示方案,那就更好了

网友C:
低功耗,最近热门的话题,各大芯片厂商也蜂拥而上,抢着推出自己的低功耗MCU,飞思卡尔在里面算是做的不错的一家,其KL系列我用着赶脚还好

网友V:
可穿戴,手持仪表等都需要低功耗啊!
晶振频率不用太高,芯片需要支持睡眠模式,中断唤醒!
希望飞思卡尔做好晶圆尺寸和工艺,不断完善!

网友W:
1.这型号的芯片开发工具好贵
2.目前用的是KL系列,主要是开发工具便宜
3.目前用低功耗睡眠前还是要自己关外设,如果硬体会自动设定开发就更快速了

网友X:
低功耗的话要学学msp430,多时钟可配置,休眠模式,都是很好的降低功耗的办法

网友Y:
g128这颗在汽车电子行业用的太多了

网友Z:
( 1)板子搭载的外设接口还是算满多的,也有电池计算器,有8位的单片机也有32位的单片机,就是不知道芯片价格到底是多少。
(2)飞思卡尔半导体(Freescale)推出的MC1322x,基于ZigBee规范的单芯片平台解决方案,旨在实现业界最低的功耗和最高的性能,MC1322x平台的设计目标是将电池寿命延长到20年,即当前ZigBee解决方案的两倍。感觉这个低功耗方案还挺不错的。现在zigbee也是很火,希望有机会学习下。
(3)用过的低功耗产品只有msp430单片机,以前打算参加电子竞赛的时候学习了下,先是在protues上仿真了下这款单片机,然后在网上买了个msp430f149的最小系统版,价格也不贵,搭载一些外围电路,做了一下小实验。感觉这款单片机功能挺强大的,主要是资料多,学习起来方便。

网友AA:
首先要保证高可靠,然后才考虑功耗问题,如果连一个上电复位都做不好,功耗再低也是废的。

网友AB:
选择低功耗器件很重要,对外设电源进行管理,同时选择CPU最低功耗模式,且然通过有效的机制回到正常工作模式!

网友AC:
一、低功耗解决方案在于两个点上,一个硬件上,硬件是控制基础决定低功耗潜力与能耗比,主要在于芯片厂家设计,另一个是软件,软件是控制手段,是优化节能方式,是依据实据需求灵活调节,从而使用最低功耗解决总是,这就需要芯片厂家提供解决手段加上开发者灵活使用。
二、飞思卡尔的解决方案硬件上提供了较好的能耗比,但相对于430的na级别来说还是存在一定差距,不过飞思卡尔芯片在相对的高频下实现了较优的能耗比,在中低等瞬时性能要求较高的应用具有优势。
三、在用的主要是MSP430系列产品,非富灵活的编程模式,对手持式临检设备来说具有很好的解决方案参考,但性能上有些欠缺,在计算数据时会有些反应较慢,对此飞思卡尔的解决方案很值得期待。

网友AD:
低功耗对于现在的无线设备尤其是电池供电的设备尤其重要,使用过飞思卡尔的KL02进行开发,功耗较低可以满足要求,但是开发比较麻烦,需要学习的东西不少,希望可以简化开发过程。

网友AE:
低功耗不仅与MCU相关,外围电路的设计也很重要。MCU的低功耗设计的东西也很多,很多的芯片外设都有独立的时钟,不使用的时候都要关闭,主时钟的频率选择的要低,等等

网友AF:
1.目前的低功耗技术方案主要在芯片设计和系统级设计上面考虑,目前低功耗芯片厂商层出不穷,在生产芯片的时候注重性能、面积和功耗平衡做好;
2.飞思卡尔的低功耗解决方案整体做到了硬件与性能平衡,所以整体应用有一定的优势,单就低功耗或者性能单方面来说可能比TI和ST公司的略有差别;
3.目前接触过的低功耗产品有ST的LG476和TI的432,感觉TI的低功耗做到最好,但是ST的芯片性能要高。

网友AG:
我最早的低功耗器件是MSP430,相信大家对这个也不会陌生
TI MSP430超值系列可确保8位开发人员不再需要牺牲性能,电源效率或可扩展性,因为价格。
Value系列微控制器提供了一个扩展的范围内,提供优越的16位MCU的性能和业界领先的超低功耗,成本敏感的应用,传统上依赖于低低成本8位微控制器。新线此外,MSP430G2的×55系列超低功耗混合信号微控制器,内置16位定时器,最多32个I / O触摸感应功能的引脚,一个多功能模拟比较器,内置通讯使用通用串行通信接口的功能。

网友AH:
我用过飞思卡尔QE系列和KL系列
今天,我就先说一下飞思卡尔超低功率QE系列,MC9S08QE8(QE8) MCU是业界功效最高的8位产品,其电流停止不到300纳安,运行电流低至7微安。这种低功率运行使QE8器件时常适合于中低端医疗设备,如血压监控器、居家妊娠试验、以及便携设备,如PDA和手机配件。
通过支持更低操作电压和电流的优化外围设备,QE8器件能够满足便携式设计的要求。QE8可以运行一个不到1微安电流消耗的超低功率32 kHz振荡器。该器件还包括电池节电功能,如两种超低功率停止模式、低功率运行和等待模式、从stop3模式的6微秒唤醒时间、禁用时钟或未使用外围设备的时钟选通寄存器。
QE8与飞思卡尔MC9S08Qx系列超低功率MCU中的相应器件和Flexis QE128器件是管脚和软件兼容的。这种与飞思卡尔Controller Continuum的兼容性为开发人员提供一个从8位到32位架构的软件兼容路线图。
为了简化主板设计,飞思卡尔提供了带有DVD伴侣的经济高效的DEMO9S08QE8演示板。DVD中包括软件、应用实例、产品说明和快速入门指南,以帮助开发人员快速启动和运行设计流程。为了与DEMOQE128演示工具包一起使用,也可以单独订购DC9S08QE8 QE8子卡,。飞思卡尔为低功率设计提供了各种资源,如应用说明、低功率提示和技巧、有关低功率设计的在线培训和网络广播。
QE8器件由飞思卡尔和第三方硬件和软件工具的丰富生态系统支持。飞思卡尔的CodeWarrior® Development Studio for Microcontrollers 6.1还提供了一系列内置功能和工具,以帮助开发人员更快向市场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例如,包含在CodeWarrior工具套件中的Processor Expert™快速应用设计工具提供了一个图形界面,以帮助开发人员轻松地初始化设备。

网友AI:
我所理解的低功耗
1、内核低工作电压
2、时钟门控,关闭不需要开启的时钟降低功率损耗
3、睡眠模式(SLEEPING/SLEEPDEEP)
4、支持低频操作,某些情况下降低功耗
5、没有5了,我知道的也就这些了,需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啊

网友AJ:
用于飞思卡尔的QE8。QE8器件通过支持更低操作电压和电流的优化外围设备,能够满足便携式设计的要求。QE8可以运行一个不到1微安电流消耗的超低功率32 kHz振荡器,增强各种嵌入式应用的便携性能,延长电池使用寿命,提高能效。:)

网友AK:
1)对该低功率的微控制器解决方案的看法;
根据飞思卡尔低功率微控制器解决方案描述:通过利用时钟门控技术、多种低功率操作模式、以及消耗极1uA电流的低频率振荡器来实现低功耗的。第一种方法时钟门控,将不用的外设关闭。第二种多种频率的CPU和总线运行操作模式,增加了选择的灵活性,针对应用系统的性能速度要求选择高或低的运行频率,因此对应高或低的功耗,尽可能地降低功耗。第三种新型的皮尔斯振荡器做到低功率。个人觉得运用上上述三种方法,在低电压情况下,确实是低功率解决方案。资料的芯片很有优势,如果在稳定性和性价比方面也有优势的话,我想市场很迅速接受。
2)评价飞思卡尔其它的低功率产品或方案;
没用过飞思卡尔的芯片,看看资料说说MC1322x,基于ZigBee规范的单芯片平台解决方案,旨在实现业界最低的功耗和最高的性能,MC1322x平台的设计目标是将电池寿命延长到20年,Platform in Package(PiP)解决方案中提供;单一封装中集成了ZigBee应用的所有必要组件,从而可减少组件数量并降低系统成本。MC1322x平台包括一个32位微控制器(MCU),一个完全符合IEEE 802.15.4标准的收发器,以及不平衡变压器和射频(RF)匹配组件??所有这些都集成到一个小巧的矩栅阵列(LGA)封装中,几乎可以彻底消除对外部射频组件的需求‘。这个我想是zigbee解决方案的最好芯片。
3)谈谈你用过的低功耗产品或方案;
没有用过的飞思卡尔的控制器,目前用的多的是MSP430系列的,stm32没怎么用在低功耗场合,感觉430的从最初开始都发展低功耗模式,经过实践验证也还不错,不管采用什么方案,基本上都是基于自身消耗功率小&让其不用的端口和功能作用在睡眠模式,需要时才唤醒。430广泛应用。控制器本身可能功耗很低,但是接口电路耗电也是问题,控制器以后应该像这些方向发展。

网友AL:
现在手边的一个案子就是需要低功耗的,一款简单的红外开关,但是要求休眠状态的电流小于1毫安,有合适的推荐

楼主:
不知道这个月我的背包还送不送的出去呀 ~~

网友AM:
MCU中,不用的I/O口如果悬空的话,受外界的一点点干扰就可能成为反复振荡的输入信号了,而MOS器件的功耗基本取决于门电路的翻转次数。如果把它上拉的话,每个引脚也会有微安级的电流,所以最好的办法是设成输出(当然外面不能接其它有驱动的信号) ;

网友AG:
多少楼了

网友AN:
对应飞行器,电机功耗已经很大了,芯片对应的太小了

网友AO:
我觉得做低功耗产品有几个方面要考虑:
    1,是主MCU的选择,这个很关键,决定了该产品的功耗能做到多低;
    2,是软件的配合,软件要做合适的判断,在适当的时候关闭不需要的功能,能大大降低功耗;
    3,外围硬件电路,做外围电路设计时也要注意考虑产品的功耗。

网友L:
继续努力啊

网友AP:
低功耗不单单是硬件上考虑,软件算法,低功耗工作模态设计才是重点,软件,硬件都要考虑

网友AQ:
降低功耗方法主要有:
关闭不需要的外设、降低芯片的系统频率。
合理设置I/O降低I/O静态和动态损耗。
进入低功耗模式。
恢复到正常运行状态:
睡眠模式由中断或事件唤醒,唤醒后可清除唤醒标志。
停止模式:唤醒后需恢复时钟设置,并将改动的I/O设置恢复。
待机模式:唤醒后系统被恢复,随后系统被复位,可清除待机标志。

网友AQ:
竟然不是100楼,成**灰了:lol

网友AR:
你没说不许水贴

网友AR:
居然少于30秒的限制

网友L:
不使用的I/O引脚设置成高阻状态

网友AS:
本贴提到的飞思卡尔MCU的低功耗方式是:两种超低功率停止模式,其中一种有限使用外设,减低电源等待模式,从停止模式3到唤醒的典型时间是6Us。
我目前使用的是飞思卡尔的DZ60单片机,说句实话,此单片机的功耗较大,我只能在使用的过程中,开启,不用的时候,开启休眠模式,进行减低功耗。

网友AT:
我是来实习的。

网友AU:
其实我是来领奖的: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专门为跑堂猥琐大叔来的

你太猥琐啦 ~~

网友AV:
之前做过一款4~20mA的两线制变送器,要求整机电流要≤3.5mA。和硬件工程师一起一点一点的把功耗给抠掉。
1、降低系统主频(1MHZ,满足系统要求即可,不必要求高速处理)
2、让MCU休眠,然后定时唤醒。
3、尽量减小各个硬件电路的驱动电流。(比如采用高亮LED等)
4、改变SPI通讯时钟的占空比,从而降低功耗(各方面优化后,功耗还是降不下来,最终加上这个办法成功地将功耗降到了我们的需求之内)。比如我的MCU的IO口是输出低耗电,则我将SPI通讯时钟的低电平时间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看了跑堂分享的资料,里面介绍了一些飞思卡尔的一些非常优秀的低功耗mcu。资料中称为低功率微控制器。
我想 ...

详细点最好了~~

网友AW:
1)对该低功率的微控制器解决方案的看法;
飞思卡尔提供低功耗的芯片(低功耗模式)以及开发环境,缩短开发时间,降低成本
这些都是低功耗设计方案所要具备的方案;低功耗还要兼顾高效的电源管理芯片和外围电路设计

2)评价飞思卡尔其它的低功率产品或方案;
飞思卡尔有基于MC1322x平台的低功耗解决方案,设计目标是将电池寿命延长到20年,即当前ZigBee解决方案的两倍

3)谈谈你用过的低功耗产品或方案;
用过TI的无线低功耗产品CC2430,该芯片集成了MSP430和无线模块,方案是设计我们的低功耗无线产品,经过前期评估满足我们的需求,而且TI提供技术支持;
用过TI的MSP430实现低功耗产品设计--密码锁,由原来的2天换电池改善到2个月不用换电池

网友H:
实现低功耗必须采用覆盖技术、设计方法、芯片架构和软体的全面性方法.
第一步是从性能和功耗的观点来确认产品的目标。一旦这些目标确定后,就可以开始采用专用的制程技术,以提供所需的性能,而不至于超出设备的功耗预算;
第二步微缩芯片尺寸通常能够降低工作电压,从而实现节能;
第三步供电电压和时脉速度越低,功耗就越低。然而性能也受到影响。因此需要运用智能电源管理单元,自动调整工作电压与时脉速度来搭配工作负载。
第四步采用更高迁移率的材料也能降低功耗。例如在标准CMOS产品线中已经加进了磁性材料,例如碳纳米管和石墨烯等‘神奇’的材料。
功耗问题一方面需要技术上的突破,另一方面则是管理算法上的智能优化问题。

网友AX:
在做BLE相关的项目,关于功耗一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在可穿戴设备尤其是纽扣电池供电的设备中尤为重要。现总结如下: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功耗和晶振能扯上什么关系,但实际上关系很大。由于功耗管理是由底层协议栈来实现的,什么时候进入休眠,什么时候唤醒,都需要精确的时钟,如果晶振的频偏随时间漂移比较大,可能会打乱底层的功耗管理,导致协议栈部分出问题,从而引起功耗过高。这类问题特别难发现,需要对有问题的产品用示波器持续观察和记录。以TI的CC2541为例,可以在电源和设备之间串一个10Ω的电阻,然后用示波器来观察和监测这个电阻两端的压降。

网友M:
发现这个活动,发的早容易被人抄袭。有好几个,说的意思都包含我说的

网友AY:
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手持设备,手环,手表等等设备就要求了必须低功耗。
当然提到低功耗想到的还是TI的430。
不过低功耗确实是多方面共同努力的,又得要求MCU有低的休眠电流,还得不断的AD采集或者无线或者蓝牙通讯。
小小的电池要用那么久。。所以这次不知道freescale出的这款具体使用的效果怎么样,另外比较关心价格~

网友L:
芯片的制作工艺也是一个方面,采用22nm技术的CPU明显比90nm的CPU功耗低很多,这就需要生产芯片厂商多做些努力了

网友AK:
引用 网友AK:
1)对该低功率的微控制器解决方案的看法;
根据飞思卡尔低功率微控制器解决方案描述:通过利用时钟门控技术 ...

谢谢小跑堂,大雪天给我送来温暖啊:) 积极参与论坛讨论学习。

网友AZ:
看了下资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含有LCD段式液晶驱动器,这个不错,现在有些单片机没有这种功能,要外加一个HT1621之类原驱动芯片来驱动。
在这么低功耗的前提下,还有液晶驱动,我再遇到要生产类似的产品时会考虑一下哈。

网友BA:
最近一直在研发可穿戴类产品,这类产品电池较小,对功耗要求及其苛刻。
低功耗其实是个需要系统考虑的问题,因为很多稍微复杂些的设计,外围耗电比MCU休眠功耗大得多。这点要考虑好,否则倒不必对MCU要求太高。集成度高的方案肯定有优势。这样的MCU内部外设也是低功耗设计,可以单独开关,可以事件驱动不需要唤醒内核,才能最大程度省电。
尽量减少运行时间和唤醒频度,尽量多休眠。至于频度多少,具体跟唤醒速度和工作时间有关系,是有一个平衡点的。

另外,新的芯片比老的要好。比如飞思卡尔的KL14明显比KL04功耗低。估计是半导体工艺有改进。

32位芯片比8位16位的MCU功耗更优,一个是因为较新,用的半导体工艺更好,再者运行速度快,所以运行时间短,休眠时间长。
低功耗外设丰富,集成度高。所以是首选。cortex M0+内核的MCU无疑是首选,专为低功耗优化。但是也有一些其他厂家的M4内核特别设计,比如ST的L4系列
功耗低同时运算能力强,仍然值得考虑,因为运行时间也对功耗影响较大。

以前用过MSP430,业内最有名的低功耗产品,不光是内核功耗低,这点现在已经不占优了。它的外设也经过优化,时钟和电流控制比较灵活。

但是今时今日我认为msp430已经不算首选了,TI自己也推出了更好的MSP432了,是M4内核的哟。

飞思卡尔的MCU从8位时代一直到32位的kinetis都有一些用过,功耗都很低,但是也非特别低,相比其他厂家的超低功耗系列还略有差距。
较新出的则有改善,看数据有很强竞争力,KL1X系列没有机会试用,不过就快得到KL27的板子了,到时一定好好测试一番。

具体到楼主的文档,似乎有点过时了,其中rs08ka倒是简单廉价低功耗的好选择,其他的单从功耗方面考虑并没有优势,更何况kinetis的开发环境和资源都更好。
所以,我更倾向于kinetis里面较新出的KL1X和KL26、27等等。

网友AE:
低功耗产品开发体会
今年开发了好几个产品,但感触最深的应该属于温度控制器的开发过程了。
    温度控制器要求采用两节5号干电池供电,并且要求使用时间一年以上。说实话,这么多年以来是第一次做这种低功耗的产品,压力还是挺大的。一下分几点说说在开发这个产品中的一些体会,尤其是关于其低功耗方面的。
    产品大体硬件功能:段码液晶显示(显示的内容加起来有140段左右,而且要带背光),5个电容触摸按键,温度采集,继电器控制加热器等设备。
    一,MCU选型
    因为是低功耗的产品,最主要的就是MCU选型要选择低功耗的了,研究过几个霍尼韦尔的温控制,发现都是使用ATMEL的AVR系列的单片机,人家能用这个做到低功耗,我自信没这个水平。还有使用瑞萨的MCU的,没用过,我也不会考虑了。
    关于低功耗的MCU,大家普遍的首选应该是TI的430系列的,开始也打算选用430系列的,但这时正好有周立功推广人员来推一款也是低功耗的MCU,号称是全球最低功耗的MCU了,这就是Energy Micro公司的EFM32系列MCU。一段时间的了解之后觉得这款MCU还不错,正好支持段码液晶驱动,电容触摸按键等功能,而且还有多种低功耗模式,供电电源也完全适合电池供电场合。于是就最后确定下来使用此MCU了。
    二,继电器选型
    因为是低功耗的产品,一般的继电器根本无法满足要求(要求的驱动电流都比较大,而且一直要消耗电流),最后了解有一种磁保持继电器,这种继电器只在开关的时候驱动一下就可以了,动作后本身会保持状态而不消耗电流,但是这种继电器价格较高,那也没办法啊,有得毕有失。

    三,外围设计
    虽然MCU和继电器这两个问题都解决了,但是设计和调试的过程中还是遇到不少问题。
    1,外围电路最好不能有上下拉电阻,这里会消耗的电流也很大。假如3V供电,IO口10K上拉,IO口为低电平时就有0.3ma的电流,这是无法容忍的,尤其对第一次搞低功耗时,一定要注意。
    2,温度采集的时候是使用热敏电阻,通过电阻分压的采集电压来计算温度,这里消耗的电流也会比较大,最后采用不直接通过电源来分压,而是通过IO口来,这样需要采集的时候把IO口置为高电平,节约了很多功耗。

     最后做出来的产品功耗只有10UA左右,很高兴,通过这个产品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还有很多需要分享的,以后慢慢追加吧。

网友AH:
今天就分享一下我的飞思卡尔kinetis L系列的开发经验

网友AH:
Kinetis L系列微控制器不仅汲取了新型ARM® Cortex™-M0+处理器的卓越能效和易用性,而且体现了Kinetis 32位微控制器产品优质的性能、多元化的外设、广泛的支持和可扩展性。
各子系列的特点
KL0 系列:入门级
KL1 系列:通用型
KL2 系列:带USB功能
KL3 系列:带分段式LCD
KL4 系列:带USB和分段式LCD

网友AH:
我最先上手的是KL46官方开发板,当然也玩过KL25

网友AH:
下面分享一下我的测试数据

网友AH:
先上硬货,如下图贴出了我对KL系列10种功耗模式的测试结果,数据还是相当令人满意的,基本上与手册一致,最低300nA的电流和最快2.4uS的唤醒时间(当然这两个结果不可能同时达到,毕竟休眠越深唤醒时间越长,这个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当然官方数据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测试流程和测试限制条件等等,我这里也把我自己测试出来上述结果的条件列出来供大家参考一下下,呵呵:

        硬件测试平台:FRDM-KL46Z开发板(将外部8M时钟改成了32.768KHz,RTC功能需要)
        软件代码:KL46官方代码包中low_power_demo例程(将时钟输入由原来的8M改成了现在的32.768kHz),代码有感兴趣的好伙伴可以找我,供下载参考
        (1)测试环境,芯片3.3v供电,室温25度;
        (2)VLPR(very low power run)模式下,时钟频率为,CPU Core Clock=4MHz, Bus Clock\Flash Clock=1MHz,时钟模式为BLPI模式;
        (3)除了VLPR模式外,其他功耗模式下,时钟频率为,CPU Core Clock=48MHz, Bus Clock\Flash Clock=24MHz,时钟模式为采用外部32.768kHz无源晶振的FEE模式;
        (4)我测试发现,要想获得快速的唤醒时间建议使用KL内部的FLL锁频环,如果使用PLL锁相环的话唤醒时间比较长。

        总之,经过测试之后,我最大的收获是觉着官方数据手册中的数据参数还是蛮靠谱的,哈哈。另外,可能有的小伙伴看完我上面的数据后会想到让我推荐一种低功耗模式,我的建议是LLS功耗模式。原因是LLS模式在功耗电流和唤醒时间上折衷的话还是比较合适的,我上面也提到了休眠程度越深功耗越低,但是唤醒时间越长,个人觉着LLS应付大多数低功耗应用来说绰绰有余(不夸张的说,拿去跟430比,这个低功耗数据也不会输,更何况KL是ARM M0+核,性能上自然秒杀430了),而且这种模式下很多外设仍然可以用,内部RAM数据也不会丢失,so…

网友BB:
针对低功耗来说,就像人一样,在一天里有很多种状态,怎么去管理好这些状态,而且需要的能量也少,这样的高效率工作,需要软件方面仔细构造的,当然硬件也不例外,低功耗的MCU,低功耗的无源器件都是首选的,至于怎样才能达到真正的低功耗,还是要管理好各种状态模式啊。

网友AS:
      好吧,看到各位大神的回复,受益匪浅,作为一个经常跟飞思卡尔打交道的硬件工程师来说,对低功耗还是要好好的说一下,前面说过这方面的问题,感觉没有人感兴趣,我重新详细的说一下吧。
      目前新能源汽车中主控芯片是飞思卡尔系列,至于为什么用飞思卡尔芯片是因为其是汽车级的,能够在严酷的环境中使用,我们的产品主要是电池管理系统,对飞思卡尔的功耗问题还是要考虑到的,因为我们的目标是将能量尽量的供给电池,从而通过电池给汽车进行供电。
      飞思卡尔的MC9SDZ60是一款8位的芯片,我们使用它主要在从机中,至于为什么使用在从机中,因为我们要考虑其功耗,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主要是:
       1、汽车在行驶的过程中进行采集电池温度的数据,不使用的过程中进行休眠。
       2、汽车在使用的过程中通过调节SPI的传输时间进行减小功耗。
       3、在使用的过程中应该减小外围电路不必要的电阻要去掉,减少不必要的功耗。
       4、我们做的产品低功耗的方法是自己进行唤醒,不要外接电路进行唤醒。
      我们的主控采用的是飞思卡尔32位MCU,其芯片本身也做到了功耗,我们晶振使用内部晶振,复位内部复位,严格控制动作先后顺序,即从机的动作,通过看门狗进行判断时序,来进行减小外部SPI,I2C的工作顺序,减小内部功耗。

网友BC:
低功耗的话题最近很是火热,之前用过TI的430系列,可穿戴产品现在力争就是在功耗方面下工夫,所以各个厂商在低功耗产品方面也是拼劲十足。飞思卡尔的SQ8QE系列作为一款8位单片机系列,在功耗方面非常有优势,有内部电压调节器,内部时钟源,时钟门控,支持内部时钟校准。

网友BD:
以前是做电话的,需要从电话线上取电,电话线在挂机的状态下,只有不到500uA的电流,要检测来电显示的FSK信号,对系统的功耗要求是很严格的。低功耗个人感觉思路是节流,如:
1.对各个电路模块的电源都进行控制,在需要使用时才经电源打开;
2.尽量使用场管,场管的功耗比bjt小;
3.上下拉的电阻,分压电阻的阻值经可能的大,一般都是百k或是M级的
4.选用功耗小的器件,如数字逻辑电路和MCU
5.MCU的程序设计要有低功耗的思路,让MCU尽可能多的工作在idle或sleep的状态,降低主频,优化算法等。
6.化繁为简,能一个芯片能实现的功能,绝不用两个,如电源的变换,用一个多路输出的芯片代替多个单路输出的。

网友J:
有没有到150楼呢?

网友BE(2016-01-06):
引用 网友O:
低功耗确实是个难弄的事情,不光是软件问题还有硬件问题都要从各个方面考量,尤其是在电池供电的设备上面 ...

电子标签 用的是哪款 低功耗 MCU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