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vet6上电不能运行程序

楼主(2015-11-20):
如题,上电后程序偶尔启动不了,需要靠独立看门狗多次复位才能正常启动,只要程序启动后就不会跑飞了。
晶振和复位电路都是好的,我估计是软件问题,但不知道由哪些地方引起的,跪求大神给点指导,急~~~~

另外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使用PB4/JNTRST这个引脚作为普通IO来控制继电器,
在代码里面用库函数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 ENABLE); //禁止JTAG功能,,,,但是在上电那一瞬间还是会产生一个0.7V,大概300ms的电平,请问有什么办法消除这种情况呢

网友A:
是不是用了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用了系统?

用了uCOSII系统和ucgui

网友B:
作为刚刚入手stm32的小白,我就默默的看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了uCOSII系统和ucgui

先试一下,不加系统时能否运行,可能是系统参数设置不正确,进入硬件中断了。

网友C:
上电后程序偶尔启动不了

有什么规律吗

楼主:
这个要看运气,有时候烧进去的程序能上电自启动,有时候就需要看门狗多复位几次才能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试一下,不加系统时能否运行,可能是系统参数设置不正确,进入硬件中断了。 ...

现在初步判断可能是使用ucgui造成了,我屏蔽掉显示函数后就没出现这种情况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初步判断可能是使用ucgui造成了,我屏蔽掉显示函数后就没出现这种情况了 ...

使用到外部SRAM了么?可能 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D:
用外部下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到外部SRAM了么?可能 是内存的问题

初步判断是由于内存引起的,但是不知道从哪儿找原因

楼主:
和硬件应该没关系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初步判断是由于内存引起的,但是不知道从哪儿找原因

监测一下看看,是不是内存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