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同步轮的选型问题

楼主(2015-11-20):
我想得到一个  4~5之间的传动比,最好是整数, 或小数点2位内好进行计算的传动比

系列我偏向 3M 或 Mxl  xxl  或其它足够精度的都行,

可重复定位  1圈360度中的任意 度数 分辩率 0.1 度

从动轮 暂定 60mm 或更小   (60~45mm )

主动轮先  15~18mm之间

求选哪个组合 传动比,比较少尾数的。

网友A:
0.1度,这精度要求蛮高的,不过应该能实现,弧形齿,主动轮这么小,啥电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度,这精度要求蛮高的,不过应该能实现,弧形齿,主动轮这么小,啥电机啊 ...

带减速器的步进电机

网友A:
同步带能实现正数倍的减速比的呀,不过那计算需要翻机械手册,我大学时最烦这个所以就没搞懂齿轮的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