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5 无法连接仿真器

楼主(2015-11-20):
F28335无法连接仿真器
测得时钟输入脚为30MHz 3.3V的信号,XCLKOUT脚的频率只有3.5M左右,正常吗?求大神指教!!

网友A:
你用的晶振还是外部时钟信号?
如果用的晶振,这是不正常的

网友B:
只要电路线是好的,不存在连接不上去的。

网友C:
楼主现在进度如何了?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希望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