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UART连续接收字符

楼主(2015-11-20):
使用的是MK60DN512VLL10

while(1)
    {
      if(uart_getchar_present(UART3_BASE_PTR)){
        while(1){
          tmp = uart_getchar(UART3_BASE_PTR);
          if(tmp != '\0')
            uart_putchar(UART3_BASE_PTR, tmp);
          else
            break;
        }
      }
      delay();
}

我在while加了delay,延时1s左右。进行连续字符接收。会出现如下情况:
连续发多个字符,第一次返回只有一个字符,后面就会正常。

网友A:
这个真的很奇怪啊,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B:
发送和接收这么写感觉怪怪

网友C:
你如果不加这句:
if(uart_getchar_present(UART3_BASE_PTR)){
结果是否正常?

网友D:
这个很奇怪,每次都这样吗

网友E:
你那if语句有什么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如果不加这句:
if(uart_getchar_present(UART3_BASE_PTR)){
结果是否正常?

去掉了确实正常了。
/********************************************************************/
/*
* Check to see if a character has been received
*
* Parameters:
*  channel      UART channel to check for a character
*
* Return values:
*  0       No character received
*  1       Character has been received
*/
int uart_getchar_present (UART_MemMapPtr channel)
{
    return (UART_S1_REG(channel) & UART_S1_RDRF_MASK);
}
/********************************************************************/

按说明,这个函数是检测是否有接收字符的,我这样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那if语句有什么用呢?

if(uart_getchar_present(UART3_BASE_PTR)){
这一句吗?

用来检测是否有接收到字符。

网友C:
引用 楼主:
if(uart_getchar_present(UART3_BASE_PTR)){
这一句吗?

我认为,就算你要判断,也是用while在那里等,而不是if,因为如果你再执行其他的语句的时候,已经接受到了数据,你再判断,可能就有问题了。

网友F:
是不是收和发都是查询容易丢数啊

网友G:
原来是语句写的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就算你要判断,也是用while在那里等,而不是if,因为如果你再执行其他的语句的时候,已经接受到 ...

同意,要么就用中断的方式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