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将正弦波频率从20k提高到200k啊

楼主(2015-11-20):
希望可以解答,谢谢了

网友A:
方法不止一种。
现在你要把频率变成10倍,可以用倍频电路,可以考虑用锁相环……
以你具体情况,可以考虑用74HC4046芯片。但输出的不再是正弦波而是矩形波,需要经滤波成近似正弦波。

网友B:
将正弦波频率从20k提高到200k

能透漏点目的吗?

网友C:
别说200k
200M都能

网友D:
有意思么?你何苦x10倍,直接产生200kHz得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意思么?你何苦x10倍,直接产生200kHz得了。

这说不定的, 有的系统为了避免产生差拍, 需要同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