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6.00元(功能说明)
[技术问答] 新手上路,求教关于寄存器的操作

楼主(2015-11-20):
最近项目用到了NUC220,不过之前一直用其他品牌的8位机,对于这款单片机比较陌生。

拿到开发板后,先搭建了开发环境,用的KEIL MDK511。

之后做了一个小实验,使一个发光二极管闪烁,效果还可以。
之后想做一个流水灯实验,结果就遇到了问题,我无法对寄存器进行操作,KEIL提示没有定义标识符,
所以,想请教一下,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谢谢。

最后附上程序,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楼主看看这个芯片头文件啊,看看头文件定义的端口是什么名字?可能你这个手册和头文件不一致。

网友A:
#define GPIO_PIN_DATA(port, pin)    (*((volatile uint32_t *)((GPIO_PIN_DATA_BASE+(0x40*(port))) + ((pin)<<2))))
#define PA0             GPIO_PIN_DATA(0, 0 ) /*!< Specify PA.0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A1             GPIO_PIN_DATA(0, 1 ) /*!< Specify PA.1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A2             GPIO_PIN_DATA(0, 2 ) /*!< Specify PA.2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A3             GPIO_PIN_DATA(0, 3 ) /*!< Specify PA.3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A4             GPIO_PIN_DATA(0, 4 ) /*!< Specify PA.4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A5             GPIO_PIN_DATA(0, 5 ) /*!< Specify PA.5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A6             GPIO_PIN_DATA(0, 6 ) /*!< Specify PA.6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A7             GPIO_PIN_DATA(0, 7 ) /*!< Specify PA.7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A8             GPIO_PIN_DATA(0, 8 ) /*!< Specify PA.8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A9             GPIO_PIN_DATA(0, 9 ) /*!< Specify PA.9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A10            GPIO_PIN_DATA(0, 10) /*!< Specify PA.10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A11            GPIO_PIN_DATA(0, 11) /*!< Specify PA.11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A12            GPIO_PIN_DATA(0, 12) /*!< Specify PA.12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A13            GPIO_PIN_DATA(0, 13) /*!< Specify PA.13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A14            GPIO_PIN_DATA(0, 14) /*!< Specify PA.14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A15            GPIO_PIN_DATA(0, 15) /*!< Specify PA.15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B0             GPIO_PIN_DATA(1, 0 ) /*!< Specify PB.0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B1             GPIO_PIN_DATA(1, 1 ) /*!< Specify PB.1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B2             GPIO_PIN_DATA(1, 2 ) /*!< Specify PB.2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B3             GPIO_PIN_DATA(1, 3 ) /*!< Specify PB.3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B4             GPIO_PIN_DATA(1, 4 ) /*!< Specify PB.4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B5             GPIO_PIN_DATA(1, 5 ) /*!< Specify PB.5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B6             GPIO_PIN_DATA(1, 6 ) /*!< Specify PB.6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B7             GPIO_PIN_DATA(1, 7 ) /*!< Specify PB.7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B8             GPIO_PIN_DATA(1, 8 ) /*!< Specify PB.8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B9             GPIO_PIN_DATA(1, 9 ) /*!< Specify PB.9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B10            GPIO_PIN_DATA(1, 10) /*!< Specify PB.10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B11            GPIO_PIN_DATA(1, 11) /*!< Specify PB.11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B12            GPIO_PIN_DATA(1, 12) /*!< Specify PB.12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B13            GPIO_PIN_DATA(1, 13) /*!< Specify PB.13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B14            GPIO_PIN_DATA(1, 14) /*!< Specify PB.14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B15            GPIO_PIN_DATA(1, 15) /*!< Specify PB.15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C0             GPIO_PIN_DATA(2, 0 ) /*!< Specify PC.0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C1             GPIO_PIN_DATA(2, 1 ) /*!< Specify PC.1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C2             GPIO_PIN_DATA(2, 2 ) /*!< Specify PC.2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C3             GPIO_PIN_DATA(2, 3 ) /*!< Specify PC.3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C4             GPIO_PIN_DATA(2, 4 ) /*!< Specify PC.4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C5             GPIO_PIN_DATA(2, 5 ) /*!< Specify PC.5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C6             GPIO_PIN_DATA(2, 6 ) /*!< Specify PC.6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C7             GPIO_PIN_DATA(2, 7 ) /*!< Specify PC.7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C8             GPIO_PIN_DATA(2, 8 ) /*!< Specify PC.8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C9             GPIO_PIN_DATA(2, 9 ) /*!< Specify PC.9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C10            GPIO_PIN_DATA(2, 10) /*!< Specify PC.10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C11            GPIO_PIN_DATA(2, 11) /*!< Specify PC.11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C12            GPIO_PIN_DATA(2, 12) /*!< Specify PC.12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C13            GPIO_PIN_DATA(2, 13) /*!< Specify PC.13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C14            GPIO_PIN_DATA(2, 14) /*!< Specify PC.14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C15            GPIO_PIN_DATA(2, 15) /*!< Specify PC.15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D0             GPIO_PIN_DATA(3, 0 ) /*!< Specify PD.0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D1             GPIO_PIN_DATA(3, 1 ) /*!< Specify PD.1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D2             GPIO_PIN_DATA(3, 2 ) /*!< Specify PD.2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D3             GPIO_PIN_DATA(3, 3 ) /*!< Specify PD.3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D4             GPIO_PIN_DATA(3, 4 ) /*!< Specify PD.4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D5             GPIO_PIN_DATA(3, 5 ) /*!< Specify PD.5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D6             GPIO_PIN_DATA(3, 6 ) /*!< Specify PD.6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D7             GPIO_PIN_DATA(3, 7 ) /*!< Specify PD.7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D8             GPIO_PIN_DATA(3, 8 ) /*!< Specify PD.8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D9             GPIO_PIN_DATA(3, 9 ) /*!< Specify PD.9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D10            GPIO_PIN_DATA(3, 10) /*!< Specify PD.10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D11            GPIO_PIN_DATA(3, 11) /*!< Specify PD.11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D12            GPIO_PIN_DATA(3, 12) /*!< Specify PD.12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D13            GPIO_PIN_DATA(3, 13) /*!< Specify PD.13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D14            GPIO_PIN_DATA(3, 14) /*!< Specify PD.14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D15            GPIO_PIN_DATA(3, 15) /*!< Specify PD.15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E0             GPIO_PIN_DATA(4, 0 ) /*!< Specify PE.0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E1             GPIO_PIN_DATA(4, 1 ) /*!< Specify PE.1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E2             GPIO_PIN_DATA(4, 2 ) /*!< Specify PE.2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E3             GPIO_PIN_DATA(4, 3 ) /*!< Specify PE.3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E4             GPIO_PIN_DATA(4, 4 ) /*!< Specify PE.4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E5             GPIO_PIN_DATA(4, 5 ) /*!< Specify PE.5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E6             GPIO_PIN_DATA(4, 6 ) /*!< Specify PE.6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E7             GPIO_PIN_DATA(4, 7 ) /*!< Specify PE.7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E8             GPIO_PIN_DATA(4, 8 ) /*!< Specify PE.8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E9             GPIO_PIN_DATA(4, 9 ) /*!< Specify PE.9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E10            GPIO_PIN_DATA(4, 10) /*!< Specify PE.10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E11            GPIO_PIN_DATA(4, 11) /*!< Specify PE.11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E12            GPIO_PIN_DATA(4, 12) /*!< Specify PE.12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E13            GPIO_PIN_DATA(4, 13) /*!< Specify PE.13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E14            GPIO_PIN_DATA(4, 14) /*!< Specify PE.14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E15            GPIO_PIN_DATA(4, 15) /*!< Specify PE.15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F0             GPIO_PIN_DATA(5, 0 ) /*!< Specify PF.0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F1             GPIO_PIN_DATA(5, 1 ) /*!< Specify PF.1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F2             GPIO_PIN_DATA(5, 2 ) /*!< Specify PF.2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F3             GPIO_PIN_DATA(5, 3 ) /*!< Specify PF.3 Pin Data Input/Output */

网友A: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gpio.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3.00
* $Revision: 9 $
* $Date: 15/05/04 3:59p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GPIO driver source file
*
* @note
* Copyright (C)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NUC200Series.h"

/** @addtogroup Standard_Driver Standard Driver
  @{
*/

/** @addtogroup GPIO_Driver GPIO Driver
  @{
*/

/** @addtogroup GPIO_EXPORTED_FUNCTIONS GPIO Exported Functions
  @{
*/

/**
* @brief       Set GPIO operation mode
*
* @param[in]   port        GPIO port. It could be PA, PB, PC, PD, PE or PF.
* @param[in]   u32PinMask  The single or multiple pins of specified GPIO port.
*                          It could be BIT0 ~ BIT15 for PA, PB, PC, PD and PE GPIO port.
*                          It could be BIT0 ~ BIT3 for PF GPIO port.
* @param[in]   u32Mode     Operation mode. . It could be \n
*                          GPIO_PMD_INPUT, GPIO_PMD_OUTPUT, GPIO_PMD_OPEN_DRAIN, GPIO_PMD_QUASI.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43424]@Details[/url]     This function is used to set specified GPIO operation mode.
*/
void GPIO_SetMode(GPIO_T *port, uint32_t u32PinMask, uint32_t u32Mode)
{
    uint32_t i;

    for(i = 0; i < GPIO_PIN_MAX; i++)
    {
        if(u32PinMask & (1 << i))
        {
            port->PMD = (port->PMD & ~(0x3 << (i << 1))) | (u32Mode << (i << 1));
        }
    }
}

/**
* @brief       Enable GPIO interrupt
*
* @param[in]   port            GPIO port. It could be PA, PB, PC, PD, PE or PF.
* @param[in]   u32Pin          The pin of specified GPIO port.
*                              It could be 0 ~ 15 for PA, PB, PC, PD and PE GPIO port.
*                              It could be 0 ~ 3 for PF GPIO port.
* @param[in]   u32IntAttribs   The interrupt attribute of specified GPIO pin. It could be \n
*                              GPIO_INT_RISING, GPIO_INT_FALLING, GPIO_INT_BOTH_EDGE, GPIO_INT_HIGH, GPIO_INT_LOW.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This function is used to enable specified GPIO pin interrupt.
*/
void GPIO_EnableInt(GPIO_T *port, uint32_t u32Pin, uint32_t u32IntAttribs)
{
    port->IMD |= (((u32IntAttribs >> 24) & 0xFFUL) << u32Pin);
    port->IEN |= ((u32IntAttribs & 0xFFFFFFUL) << u32Pin);
}

/**
* @brief       Disable GPIO interrupt
*
* @param[in]   port        GPIO port. It could be PA, PB, PC, PD, PE or PF.
* @param[in]   u32Pin      The pin of specified GPIO port.
*                          It could be 0 ~ 15 for PA, PB, PC, PD and PE GPIO port.
*                          It could be 0 ~ 3 for PF GPIO port.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This function is used to enable specified GPIO pin interrupt.
*/
void GPIO_DisableInt(GPIO_T *port, uint32_t u32Pin)
{
    port->IMD &= ~(1UL << u32Pin);
    port->IEN &= ~((0x00010001UL) << u32Pin);
}

/*@}*/ /* end of group GPIO_EXPORTED_FUNCTIONS */

/*@}*/ /* end of group GPIO_Driver */

/*@}*/ /* end of group Device_Driver */

/*** (C) COPYRIGHT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网友A:
看到没,?新唐的库函数写的非常好,感觉比STM32的好多了,你可以都认真看一遍。定义端口什么的,都要根据头文件的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没,?新唐的库函数写的非常好,感觉比STM32的好多了,你可以都认真看一遍。定义端口什么的,都要根据 ...

好的,非常感谢,我去试试

楼主:
非常感谢前辈,程序按照预想正常运行了。

网友B:
接触一个新的单片机确实是要以头文件为准的,那个编译时候是调用的头文件,不是手册,手册有时候也会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触一个新的单片机确实是要以头文件为准的,那个编译时候是调用的头文件,不是手册,手册有时候也会错。 ...

嗯,我要仔细看看头文件和官方驱动了。不过,datasheet中的GPIO都能错的话。。。也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我要仔细看看头文件和官方驱动了。不过,datasheet中的GPIO都能错的话。。。也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

:lol
我猜是这样的,那个BSP包是比较新的,采用了库函数的方法,然后手册是基于存寄存器的方法,估计老版本的头文件是那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是这样的,那个BSP包是比较新的,采用了库函数的方法,然后手册是基于存寄存器的方法,估计老版 ...

也许是吧,这样只是有些不习惯。不过目前看来库函数还是很好用的。继续学习吧。

网友A:
开发板很酷啊,上面那个大的是51单片机吧,一般提供STC89C52/51单片机。还可以使用内部的EEPR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发板很酷啊,上面那个大的是51单片机吧,一般提供STC89C52/51单片机。还可以使用内部的EEPROM。 ...

是公司买的开发板,100pin的NUC220。上面那个是51,以前做项目用到的。

网友C:
http://www.nuvoton.com/hq/suppor ... ftware/?__locale=zh
从这里下载最新的BSP开发包,里面有丰富的例程和最新版的头文件和底层驱动

网友:
V3.00.002
2015-5-12
NUC200/220系列 (NUC200 / NUC220) 软件开发包是基于CMSIS 3.00版本,同时支持IAR以及Keil开发环境,提供NuTiny-SDK- NUC200/220开发板和学习板的各类周边驱动以及范例程序。详细内容,请参考说明文件。

网友D:
#define GPIO_PIN_DATA(port, pin)    (*((volatile uint32_t *)((GPIO_PIN_DATA_BASE+(0x40*(port))) + ((pin)<<2))))
#define PA0             GPIO_PIN_DATA(0, 0 ) /*!< Specify PA.0 Pin Data Input/Output */
这个宏定义的很巧妙啊。直接使用了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nuvoton.com/hq/support/tool-and-software/software/?__locale=zh
从这里下载最新的BSP开发包 ...

谢谢提供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define GPIO_PIN_DATA(port, pin)    (*((volatile uint32_t *)((GPIO_PIN_DATA_BASE+(0x40*(port))) + (( ...

是的,其实我觉得使用提供的库函数和宏定义应该会简化操作和降低误操作性,不过我第一次接触这种芯片,不太适应,以前一直用8位机

网友D:
从51过渡到ARM确实是感觉难,以前51就一个P0,P1,的寄存器,没有什么方向了,第二功能了,比较好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51过渡到ARM确实是感觉难,以前51就一个P0,P1,的寄存器,没有什么方向了,第二功能了,比较好学。 ...

51用于入门还不错,不过有些开发就不能胜任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很感谢您的回复。确实我觉得出错的概率会很小,只不过我之前没用过,刚接触有些不适应,仔细看了下头文件 ...

一般来说c 语言只要不命名 他关键字都是允许的 例如 你在51中 可以随便命名x y  但是 过来很久以后 你维护程序  就不好搞 因为你可能 已经忘记x y 变量的含义了  或者 别人读你的程序也不明了 除了你 其他人 不知道你x y 的含义晒   例如我如果命名一个3年级2班的人数  你可以直接命名一个 int x  但是 这个命名只有你 晓得  你给别个 别人不能很快知道这个命名的含义  但是你这样命名别人就知道了 int class2Grade3    但是这样变量名太长了;程序员 打起来肯定麻烦  所以就简化 简化风格看自己的了晒  一般用下划线或者首写大写字母隔开的  就我举得那个例子来说  ADC_ADCR_T 这样一个结构体名字 方便理解 便于维护 好记  看了一下说明就可以知道 是adc区的adcr 寄存器中的内容   一般命名 都是以这个为准的

网友F:
使用该开发板上的串口是需要通过管脚接出去吧,那个USB的接口不能与那个505单片机的串口通信吧?我想测试一下这个串口功能,可惜没有MAX232芯片。也没有USB转232,都是笔记本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使用该开发板上的串口是需要通过管脚接出去吧,那个USB的接口不能与那个505单片机的串口通信吧?我想测试一 ...

是的,我做RS232实验时是接51开发板的MAX232。

网友G:
我来学习的,受教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来学习的,受教了,谢谢

不用客气,共同学习

网友H:
楼主还是再看头文件里一些结构体的定义,比如
M058S是这么用的 P0->DOUT = 0x00;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还是再看头文件里一些结构体的定义,比如
M058S是这么用的 P0->DOUT = 0x00; ...

好的,多谢回复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看到没,?新唐的库函数写的非常好,感觉比STM32的好多了,你可以都认真看一遍。定义端口什么的,都要根据 ...

新唐的也做的这么好了啊,价格呢

网友I:
这个是51的核吗

楼主:
这个是ARM Cortex-M0的核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是ARM Cortex-M0的核

这个板子的USB有多少个endpoint呢?支持hid+msc+cd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板子的USB有多少个endpoint呢?支持hid+msc+cdc吗

6个endpoint。hid和msc应该可以,有示例程序,cdc就不清楚了,不过有个虚拟串口的示例程序。我这方面了解的不是很多,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A:
typedef struct{
    __IO uint32_t  ADEN:1;
    __IO uint32_t  ADIE:1;
    __IO uint32_t  ADMD:2;
    __IO uint32_t  TRGS:2;
    __IO uint32_t  TRGCOND:2;
    __IO uint32_t  TRGEN:1;
    __IO uint32_t  PTEN:1;
    __IO uint32_t  DIFFEN:1;
    __IO uint32_t  ADST:1;
    __I  uint32_t  RESERVE0:19;
    __IO uint32_t  DMOF:1;
} ADC_ADCR_T;

网友I:
引用 楼主:
6个endpoint。hid和msc应该可以,有示例程序,cdc就不清楚了,不过有个虚拟串口的示例程序。我这方面了解 ...

看来三个移植到一起有点难度,我来试试,努力攻克

网友J:
其实单片机都差不多的,掌握方法了就好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其实单片机都差不多的,掌握方法了就好学了

嗯,是的,用了一段时间,觉得这款单片机挺不错,库函数很丰富,直接调用很方便,只不过以前习惯了对寄存器直接操作,变更习惯的时候有点痛苦

网友K:
void GPIO_DisableInt(GPIO_T *port, uint32_t u32Pin)
{
    port->IMD &= ~(1UL << u32Pin);
    port->IEN &= ~((0x00010001UL) << u32Pin);
}

网友L:
下载器和调试器用的是nulink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下载器和调试器用的是nulink吗

是的

网友D:
操作寄存器要多看看头文件如何定义的,头文件里给了所有的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