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CH395评估板试用】+ 第二篇 系统搭建

楼主(2015-11-20):
因为我们产品中用的是STM32F4系列的MCU,但是项目还处在评估阶段。恰好手上有一块NUCLEO-F401RE板子,所以就打算用这个板子搭建系统进行CH395的测试。
CH395网络芯片的功能特点:

先上传一下CH395的资料。

CH395的datasheet文件:

CH395评估板文件:

系统搭建图随后奉上。

CH395EVT的原理图:

供电部分,不知道J1的作用是什么,有待验证。

以太网接口,集成网络变压器的RJ45.方便使用。

和MCU连接双排针。UART和SPI分开。

主芯片CH395Q,连接方式简单。

楼主:
先占个楼

网友A:
J1的作用是用来选择外部输入供电电压3.3V还是5V

网友A:
J1跳帽扣上就跳过了U3

楼主:
引用 网友A:
J1跳帽扣上就跳过了U3

是不是针对板子上没有+5V电源的方法啊。这样理解会不会更好一些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针对板子上没有+5V电源的方法啊。这样理解会不会更好一些啊

是的,就是用来选择你的VIN是输入3.3V还是5V

楼主:
器件的datasheet好长啊。得好好看几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