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单片机烧写测试代码后只亮D9灯,贴内描述详情

楼主(2015-11-20):
这是我的51单片机,用的是USB下载口,我装的串口驱动是PL2303_Prolific_DriverInstaller_v1.10.0,用的烧写程序是STC-ISP,烧写的代码是
/*-----------------------------------------------
  名称:IO口高低电平控制
  内容:点亮P1口的一个LED灯
        该程序是单片机学习中最简单最基础的,
                通过程序了解如何控制端口的高低电平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P1 = 0xFF;        //P1口全部为高电平,对应的LED灯全灭掉,ff换算成二进制是 1111 1111

P1 = 0xfe;        //P1口的最低位点亮,可以更改数值是其他的灯点亮
                  //0xfe是16进制,0x开头表示16进制数,fe换算成二进制是 1111 1110
while (1)         //主循环
  {
                  //主循环中添加其他需要一直工作的程序
  }
}

可是无论烧写什么测试代码,它都是只亮D9那个灯,请问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A:
你D9接的是哪个口呢,应该是P1^1吧,如果是这样就正常啊

网友B:
楼主,上电路图呢。没电路图,没人知道对还是不对

网友C:
试试 16句  P1 = 0xfe;   改成 P1 = 0xfd;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 16句  P1 = 0xfe;   改成 P1 = 0xfd; 试试

好的 我去试下!

网友:
程序根本没进去..D9 指的是右下角那个电源指示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