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esp8266怎么用单片机调试?

楼主(2015-11-20):
(无正文)

网友A:
用arduino怎么做的,楼主可否指导一下。
另我做过STM32+esp8266的实验

网友B(2015-12-26):
我也用的这个模块作加湿器,很容易

楼主(2016-06-04):
引用 网友A:
用arduino怎么做的,楼主可否指导一下。
另我做过STM32+esp8266的实验

参照乐鑫官方AT数据手册,一个一个试,然后借鉴DFROBT程序一个个看。

楼主:
这是网上找的几个库文件,有重复的地方,只是不同的版本而已。